[闪迪] 闪迪SanDisk CZ50 16G;黑胶片U盘经历了什么,寿命短?

楼主(2022-04-06):
获得一个优盘,开始还可以用,有时车机卡住死机,重新插拔还可以再读。现在电脑读写费劲了。。。

网友:
这个窝够大

网友:
储存颗粒坏了?

网友:
看了你这个图片,我感觉就是
高端闪迪的是闪迪
低端的闪迪是山迪

网友:
背面这看着就直接就是闪存芯片?

网友:
确定这是正品吗,壳子也太大了

网友:
闪迪低端产品,也很水啊。

网友:
黑胶一体的能用多久看运气了

网友:
读写寿命到期了吧

网友:
黑胶也有可以开卡的,找找工具重新量产一下试试

网友:
这么大的房子  他就住阳台-----------这么浪费

网友:
会不会是假货    原装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手上的那个型号的都是闪迪自家主控+闪迪tsop48的,mlc和TLC的我都各保存了几个,虽然8G,但够用了

网友:
完全格式化一次就好了,或者重新分成一个区,再格式化

网友:
黑胶盘弄个这么大的壳干吗?

网友A:
我的是这样的,闪迪的没有量产工具的。听说也有可能用群联主控,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的3个16G都挂了,我的3个16G都挂了,我的3个16G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样的,闪迪的没有量产工具的。听说也有可能用群联主控,你可以试一下 ...

群联仅限CZ48老款橙色灯用的那一批PS2251-03(2303)..........早没了

网友:
我能说我的闪迪黑胶一次没用就挂了吗

网友:
闪迪不是被西数收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