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奔腾剃须刀 主要是分享磨刀方法

楼主(2022-04-06):
剃须刀用久了刀具不锋利会偶尔卡胡须,不是很痛但不舒服,于是就想到了怎么磨一下,下面上图片分享给大家

去掉网罩,石头用880或1000目左右的细石,太粗不适合,磨时力度要轻时间控制在一分钟左右

网友A:
旋转式的刀片都是自研磨的,如果钝了就是不行了,这么低价格的产品也不会用好的材料,所以放弃吧,换新的

网友B:
我的两个飞利浦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飞科的就不行,而且卡涩。

网友:
临时用办法不错,还是建议你换个好的。

网友C:
不行的,很容易磨偏,以前试过牙膏加水,利用刀头与刀片的自研磨修复,效果一般

网友:
20年的飞利浦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D:
这要是磨不平,不就直接废了吗

网友:
飞利浦的感觉还不错,我哥和我爸都用飞利浦品牌的,我喜欢用手动的,从单层到三层的都用过,现在回归了,用单层的刀片。

网友E:
电动剃须刀的刀片都是自碾磨的,自己外力碾磨,如果手法不对是很容易磨偏的,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好像需要磨具,工具这类的东西比较好.........

网友:
反转才能磨好吧

网友F:
控制不了角度吧
还是刀网自研磨贴合刀片
不行了就是最上面硬度高的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个飞利浦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飞科的就不行,而且卡涩。

一分价钱一分货,一个飞利浦可以买几个飞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不了角度吧
还是刀网自研磨贴合刀片
不行了就是最上面硬度高的都没了 ...

你忽略了开机旋转研磨,不是手动磨,在石头上旋转磨效果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剃须刀的刀片都是自碾磨的,自己外力碾磨,如果手法不对是很容易磨偏的,不建议这样做。 ...

你忽略了开机旋转研磨,不是手动磨,在石头上旋转磨,效果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是磨不平,不就直接废了吗

没那么严重,试过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很容易磨偏,以前试过牙膏加水,利用刀头与刀片的自研磨修复,效果一般 ...

你忽略了开机旋转研磨,不是手动磨,在石头上旋转磨效果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式的刀片都是自研磨的,如果钝了就是不行了,这么低价格的产品也不会用好的材料,所以放弃吧,换新的  ...

不错效果如新

网友:
头次见到这方法行的话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