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引体向上单杠如何拆下来

楼主(2022-04-06):
请问这种引体向上单杠如何拆下来,看起来应该是免打孔安装螺丝的产品。

网友A:
找个卖家问问喽

网友B:
有螺丝的松螺丝,看看内六角螺丝那个环是不是可以转动。这种一般是向外撑的,我家也有一个类似的。

网友C:
网上找同款,问店家怎么安装。
就知道怎样拆了

网友D:
两端固定的铝合金卡箍先松开,再撬动蓝色的支撑块可取下来。

网友E:
干嘛拆了啊?拉不动了?

网友F:
松开银色的卡箍,然后拧中间的杆

网友G:
这个可能是挂上去的,把螺丝扭松就拿下来了,两边是凸起的卡头。

网友H:
这种安全吗?最怕做引体向上的时候掉下来了

网友:
8楼说的正确,扳开两端铝合金扣,若太紧可以用内六角先松开,厂办拧中间的横杠,两端丝会缩回!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安全吗?最怕做引体向上的时候掉下来了

有体重选择的,承重大的贵,可达二三百公斤的都有,两侧需要是实墙!

网友:
往上举,就掉了……

网友:
能拆的都拆了,然后看看蓝色座子边缘是否有卡笋,一般这种壳就是装饰用的,里面肯定由膨胀螺丝,不然承不住100多公斤的重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卖家问问喽

不是我买的,以前别人安装的早就搬走了现在我想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螺丝的松螺丝,看看内六角螺丝那个环是不是可以转动。这种一般是向外撑的,我家也有一个类似的。 ...

过几天我带些工具去试试看能否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同款,问店家怎么安装。
就知道怎样拆了

有道理,搜了一下还没有找到同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端固定的铝合金卡箍先松开,再撬动蓝色的支撑块可取下来。

好的,过几天去试试看当时没有带工具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嘛拆了啊?拉不动了?

要把墙面翻新一下,想把这个拆下来安装在别的合适的地方挂东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开银色的卡箍,然后拧中间的杆

当时尝试拧过那根杆但是拧不动因为没有带工具过几天再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能是挂上去的,把螺丝扭松就拿下来了,两边是凸起的卡头。

用手大力摇了几下卡得还蛮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