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首拆,拆一个蓝牙耳机,csr8645蓝牙芯片。

楼主(2022-04-06):
电池废了,先找了块手机电池接上测试。

网友:
做工还可以,用的是贴片陶瓷天线

网友:
实在怀疑电池容量180MA看错了80MA

网友(2023-08-09):
换一个电池还可以用,要不然就改一个蓝牙音响。

网友:
我有个乐视的蓝牙耳机也是电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