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无线充电的效率是多少?

楼主(2022-04-06):
      手机无线充电,与通常的插充相比,充电转化率是多少呢?也就是说转化成磁能再到手机电池成电能,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损失了多少能量?(只考虑这一转化过程的损失)。如果效率太低的话,这个无线充意义是不是不大,因为也方便不了多少。请教行家!

网友A:
无线中间耦合这一层估计效率60%。

网友B:
效率很低的,距离线圈越远效率越差,也就是说手机带套后效率可能40%不到,无线充电方便的是直接放上去就好,不用对准插线。不用拔插接头还有一个好处是接头不会坏,我的手机,损坏就两种情况,一种是摔裂屏幕,一种是接口接触不良,自己换过荣耀30S的接口和红米的接口,换接口比换尾插小板便宜很多吧。也因为我自己会换,所以我不用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很低的,距离线圈越远效率越差,也就是说手机带套后效率可能40%不到,无线充电方便的是直接放上去就好 ...

如果真是这效率,那就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中间耦合这一层估计效率60%。

效率低,还要多买个无线设备。

网友:
无线充也有快充功能,9V/2A还是很快的。

网友C:
只想知道辐射对人伤害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想知道辐射对人伤害大吗?

就那个能量,100个都比不上一个电磁炉。有什么伤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这效率,那就太低了。

主要是不用拖一根线,像手表手环这种,无线充电就可以不用做外部接口了,可以做成全封闭的,防水拉满

网友D:
能直接用发射线圈充当220v降压开关变压器的一部分吗,这样可以少一个转换步骤了,效率还能高一点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直接用发射线圈充当220v降压开关变压器的一部分吗,这样可以少一个转换步骤了,效率还能高一点点吧 ...

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