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兄弟们,电风扇的这种显示屏显示不全还能挽救不?

楼主(2022-04-06):
很多年前买的格力塔扇,风很柔和,有点噪音已经处理好了,就是显示屏不行了,不知道能不能修?
就是这个:
这是关机的样子

这是开机的样子,显示不全了。

网友A:
荧光粉老化了,无救

网友:
反正我是不会

网友:
vfd屏幕,升压不够

网友:
看看背面那几排脚有没有虚焊开焊的。

网友:
提高压,提高灯丝电压

网友:
灯丝老化了,换吧

网友:
玻璃基板与针脚接触不良,公共端针脚重点看一看

网友:
可以    你的技术  设备  不支持

网友:
应该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荧光粉老化了,无救

这玩意儿要显示的字或图形是荧光粉(或含荧光粉的)印上去的,再配以灯光来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要显示的字或图形是荧光粉(或含荧光粉的)印上去的,再配以灯光来实现的? ...

VFD 真空荧光屏,电子管的一个分支。
和示波管、电视机显像管是同类。只是阳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FD 真空荧光屏,电子管的一个分支。
和示波管、电视机显像管是同类。只是阳压不同。 ...

哦,学习了!谢谢!谢谢!

网友: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626/118152947.shtm

网友:
可以试着增加阳压看看,但增加阳压会加速老化。
从图片里灯丝发红,是长期灯丝电压过高引起的老化

网友:
如楼上所说,灯丝发红,这个不正常

网友:
增加电压试一下(有风险),死马当做活马医

网友B:
都换成LED 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成LED 看可以不,

VFD是电压驱动,LED是电流驱动。
所以,换成LED驱动部分要重新设计

网友:
老化了吧?基本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