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8XT贴上颗粒CE分布不正确,求大佬们指点迷津。

楼主(2022-04-06):
入手一块SM2258XT的Msata版型,正好手头有4颗海力士H27QEG8NDM5R,就想着贴上去,结果上量产工具发现ce分区不对,这个颗粒是2ce的,第一位置的颗粒ce被分开了,第二位置直接少了一个ce,后面2个位置我测试过后是正常识别2ce的,我一开始怀疑是颗粒的问题,然后把4个颗粒来来回回测试和调换位置,颗粒是好的。那应该是板子的问题了,请问大佬们,这个板子是需要跳线吗?需要怎么跳呢?

网友:
这个板子的ce分布都在背面,看贴的片子,如果都是1ce跳线全拆没关系,大于1ce,就要参考跳线单双数了,手上没有,但是能百度到

网友A:
应该在红圈位置,站里有前人已经操作过,你找找

网友:
大概率这里要搞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还是蛮多的,有条件的建议拆开主控量一下,参考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08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红圈位置,站里有前人已经操作过,你找找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