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了让笔记本塞下22110超长固态硬盘,做了个转接板

楼主(2022-04-06):
去年双11换了电脑,配置挺不错,今年主流的I7-11800H+RTX3060,就是原装固态只有500G,随便装两个软件就满了。加了个1T的机械装数据,但是还有好几个大型仿真和3D软件要装,还有个M.2槽空缺,想着再加个固态。

后面蹲到了一个洋垃圾大船货,三星OEM货(UKCA MZ-1LB960B),容量900G(相当于970EVO或者PM983的960G版本多开了60G的OP空间),据说全新没通电,据说1.3DWDP,企业级是无缓存TLC直写(读3200M/s 写1100M/s)和带掉电保护(pcb上一大堆电容),390元到手。心想反正装软件,挂了还有店保,无所谓了。

到手看确实金手指没插过的痕迹,看上去也不像是用过(这盘电流3.9A发热不低,没看见烤黄),软件检测通电2次。不过据说三星有清空工具,不得而知了。一些硬盘的相关图片,颗粒查不到型号。四个颗粒应该是单颗256G,据说96层TLC,凤凰主控,OP开的比较大。9个大电容又大又黑

贴纸揭开一点可以看到缓存LPDDR4 K4F2E3S4HA 12 Gb=1.5GB x32 4266 Mbps

美中不足的就是,太长了!!!我低估了22110和2280比起来长的这3厘米,一开始以为笔记本后面usb插口位置还有裕度,应该能强行塞下。
实际到货发现想太多了!
直接长出笔记本外

研究了一下发现笔记本的触摸板下面这个位置还挺宽裕的 背面的外壳也够高

和朋友初步讨论的结果-红色为电路板-紫色走线-蓝色M.2_M-KEY链接器,橙色为固定轧带
实际上最后考虑了高度和走线(每一级插座高度增加4.2mm,如果插座在正面的话,整个转接板只会相比主板越来越高,最后顶到外壳),吧硬盘翻过来做了,相当于上升的高度又下降了。

开始做封装画线 留了个2230的位置,不过我的电脑最短只支持2242

怕右下角顶到喇叭附近的螺丝和固定塑料,最后收了斜角
PCIE3.0布线要注意:差分阻抗100欧,单端50欧,差分线之间间距20mil以上,我这里留了25mil并且铺地隔离
阻抗匹配我用的某创四层2312工艺,差分对线宽4mil,间距5mil,板厚0.8mm(注意!不然插不进去的!)
不同LANE之间走线不要求等长(太好用了 少绕不少蛇形线)。PN翻转没有限制,可以翻转部分lane,也可以只翻转TX或RX(好用!最终翻转了时钟线)

漫长等待后板子到手

手工打磨锡手指斜边

焊接座子

这边封装有点不合适,短了2mm 还好没啥重要数据线,刮一刮凑合用吧

安装如图

上机安装 位置可以说是非常完美,再长半mm就压到另外一头的排线座子了

侧视图 可以看到现在固态和主板差不多一样高,转接板在主板上方的位置飞过

中间因为虚焊折腾了两天,最终终于认到盘
测试中 治好了多年颈椎病

结果如图

最后修整壳子
有两个加强筋,要切掉一点了

这种塑料,一分钟就切了

然后就可以盖上了,空间问题完美!

现在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散热和固定。固定好弄,末尾端粘一下或者用个压片固定就行。散热可能需要下点心思了,我看了下两面都多多少少有空隙,应该都可以装上散热片。

相关测试:

接转接板测速

接转接板之测速

更新:反面已安装一块散热片 正面的散热片还在路上
箭头指的两个地方用专用的高粘度橡皮泥粘接固定

更新,PCB文件

网友A:
牛,不过当心这个ssd热量很高,固定用的橡胶容易老化。

网友:
提个建议,是不是可以这样,把转接PCB延长,然后用红圈内的或下面那个主板螺丝固定转接PCB,这样ssd就可以正常用螺丝固定了。pcb可以镂空或大面积敷铜辅助散热。

网友:
我津津有味的看完了以上所有内容

网友B:
高手必须赞一个,开始我以为要飞线

网友:
为 了省几百,改几千的东西。。。。得不偿失吧

网友:
这个转接头也能自制  膜拜啊

网友:
楼主能把pcb文件分享下不

网友:
饭前看了一半,饭后又看了一半

网友:
转接板也自制,大神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必须赞一个,开始我以为要飞线

想法一样

网友:
这个不是说发热很大吗?

网友:
看到帖子开头以为要飞线

网友:
TB上面有延长线可以买,普通人遇到还是买条延长线算了。

网友:
也就是这笔记本空间够大

网友:
牛人啊,自制转接板。

网友C:
还不如买条延长线,然后空出来的空间给板子附上铜板散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买条延长线,然后空出来的空间给板子附上铜板散热。

延长线反射损耗大,阻抗谜,还不如PCB可控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不过当心这个ssd热量很高,固定用的橡胶容易老化。

确实有道理 回头试试塑料轧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延长线反射损耗大,阻抗谜,还不如PCB可控性好

考虑长期稳定我觉得更应该考虑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