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A9533改的交换机固件,刷完了所有灯一直闪,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22-04-06):
编程器提取出来,刷完了所有灯一直闪,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交换机还用固件吗,你把闪存拆了 就是一个交换机了

网友:
看看买的改版机板子上是不是少了元件

网友:
带管理功能的交换机?刷的别人的固件,要改MAC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还用固件吗,你把闪存拆了 就是一个交换机了

不一定,我e20拆下来后网口就没反应了

网友:
这像是进了breed,或者循环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