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700W热风枪+150W白光T20焊台 [二合一] 的性能小怪兽

楼主(2022-04-06):
【前文】DIY 150W的白光T20大功率焊台: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815-1-1.html

省流助手--------最终效果如下图:

因疫情居家隔离,彻底失去收入。但是收入能停,支出停不了。媳妇孩子要花钱(还好我没媳妇孩子),汽油又涨价(还好我没汽车)!!!好吧,除了一堆电子破烂,几乎一无所有,但是我有贷款啊!!!去年花了190大洋买了个谊华牌的风枪,终于淘汰了原来的二手货。看中的是有3个温度快捷键,切换温度方便。并且手柄线是硅胶的,耐高温。

这风枪用下来感觉设计的不错有些妙点子,但是到了生产,就有点粗制滥造了。

拆开乍一看没什么大毛病。

这个风枪有个卖点是内置继电器,不加热的时候彻底断开电源,再加上错误检测功能,即使可控硅短路了,也不会烧红发热丝起火。

遗憾的是这个继电器偶尔抽风,过一段时间才会吸合,明明开始加热了,电就是到不了发热丝。2次拆开都没有找到原因,继电器拆下来测试好的。它的原理很简单,单片机IO口经过电阻驱动三极管,再驱动继电器。电阻是好的,布线是好的,单片机也有信号,焊点也没有虚焊。最关键的是这是偶发现象,等你想修了,它又不犯病了!!!最后去掉继电器,用导线连上,如下图。

这么大的壳子只做风枪实在浪费。我还有三四个大的优质变压器饥渴难耐!还是把它改造成风枪+焊台二合一吧。首先观察风枪原装变压器,交流10V+29V组合。10V整流稳压给单片机,29V整流给风扇。

我家紧挨着变压器,常年电压在240-250V之间。实测29V实际为33.8V。壳子放不下两个变压器,做焊台的变压器必须也是2组输出,并且电压和这个差不多才能替换。

以前买了2个日本进口变压器,缝纫机上的,可能岁数比我都大。做工极其好,发热比较小。

可惜其中一个被我拆了做点焊机了,后来没做成报废了。实在是遗憾。

带固定底座的,这就方便了。

输出9V+24V。比风枪的10V+29V低点,我寻思差这么点应该也能用。输入200V,220V,230V,240V,250V可选。我就选230V这档了。

次级线圈非常粗壮。

初级线圈也不细。曾经测试过,没有遮挡自然散热,长时间200W也承受的住。

选230V这档,实测输出10.4V+27.8V,确实比风枪原装变压器低点。

首先拆除原来的小变压器,然后把大变压器固定到底壳上。

共4颗固定螺丝。上边2个还利用原来脚垫的螺丝,不过向两侧移动了几毫米,不然间距不对。下边新打的2个孔。螺丝是M4的。

变压器太大,前后左右空间都没有富余。这里后盖的电源线护套和保险丝与变压器铁芯打架,不过只差一点点。

护套减掉一点塑料解决。保险丝移到最上边。原来保险丝的位置放航空插座,用来接焊台手柄。

因为没有5芯护套线,用的3+2的模式。2根单根的粗线接发热丝,另外3根信号线用的细线。

怀疑负极线和热电偶线分开会造成测温被干扰,后期又改成了1+4的模式。正极,负极,热电偶3根线集成在一根护套线内,紧挨着。

滤波电容从坏的台湾亚锐可调电源板子上拆,4700uF,50V的。手里有很多35V的,不过交流28V整流滤波后空载接近40V了,显然用不了。

显然150W(峰值功率可能更高)的功率,用4700uF太寒酸了,大功率功放动辄上万uF呢!于是再找一个63V,4700uF的并联。保险起见整流桥用几十安的巨无霸,朋友送的。

整流桥用M5的螺丝固定在底壳上,中间加硅脂帮助导热。

烙铁头用白光T20,额定电压27V,150W功率。这玩意凉的时候发热丝电阻只有1.7欧姆,接近短路,电流巨大,所以用大功率整流桥。等热起来,阻值就4欧姆多了。

手柄用T12的廉价手柄做的。详情看上一个帖子:玩把大的,DIY个150W的白光T20大功率焊台

加热波形图。空载35V,一加热被拉低到28V左右。注意被拉低后还有个小波浪,这是正弦波的波形出来了。显然滤波电容有点小。

一怒之下再找一个4700uF的拆机电容并上去,一共3个4700uF电容并联!

加热,电压被拉低,但是小波浪消失了,说明滤波电容够了,再大也没什么意义了。

原来就1个电源开关,风枪焊台二合一之后就不合适了。风枪和焊台应该能够单独控制,不需要的关闭,避免误触被烫伤或者起火。想的是1个总开关控制220V,2个分开关控制风枪和焊台板子。

焊台好说,一个普通开关就行。但是风枪是9V+24V双路供电的,实测必须同时断开,只切断一路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双刀开关,但是我手上的开关都是单刀的。翻箱倒柜找到这种插座,它的开关是双刀的。

把原来控制220V的单刀开关,换成双刀开关,控制风枪板子。

220V改成拨动开关控制,打孔装在了中间位置。

接线如下图,6根线。

这是焊台的面板。按说左侧的插座已经移动到风枪机箱上了,这里应该装一个圆形的按钮开关。遗憾的是我没有这种开关。

于是费了很大的劲,把圆孔扩成长方形孔,装了个船型开关控制焊台板子电源。HAKKO-JBC多合一的板子,新改了程序,T20也是能用的。

少了航空插,只能靠旋钮单侧固定了。为了更牢靠,涂点硅胶辅助固定板子。

因为空载电压太高,接近40V,选用了JBC470的控制板。这个控制板是2层板子,电源板先降压到26V再给主板供电,防止电压太高烧稳压器。但加热的电压是不经过降压器的。电压过高程序会限制功率,所以电压超过T20的额定27V也没关系。

设想的是板子装在超短的铝壳上,再整体固定到风枪机箱的上面。

显然直接放上去,面板要么朝上,要么朝前。朝上不利于观察屏幕和操作旋钮;朝前这个迷你外壳的屁股就漏出来了,还需要再装一个后面板。最好的办法是斜着,参考高频焊台的样子。

画好线,一通角磨机伺候。有点小失误,有的地方漆磨掉了。

这个确实不好打磨,铝导热太好,烫手。

有点小失误,尺寸没考虑好,没想到这2颗螺丝凸出来了。

风枪上盖开7个孔。4个固定小铝壳,1个最大的穿线用,2个中等大的防止那2颗螺丝和上盖打架。

接好线。

另一面是这样的。

所有的线都接好。

有点凌乱有点丑。

到处都是线。

先装上盖,再装后盖,最后装前盖之前再看看这些线。

所有的都装好了。

有个小缺点就是用T20温度波动稍大,因为不是稳压电源供电,电压也偏高,输出线又延长了,不过在可接受范围内。用T12和JBC245好一些。

看着还是不错滴。因为重了好几斤,变得相当稳重,再也不怕碰一下就滑动了。

现在只有风枪手柄架,应该闲鱼买个烙铁手柄架装另一侧,当休眠座。

后面是这样滴。

全文完。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么说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
看着挺爽的,高手

网友:
媳妇孩子要花钱(还好我没媳妇孩子),汽油又涨价(还好我没汽车)!!!

网友:
功率高就是强

网友:
论坛大佬是真的多~!

网友:
能做个电动吸锡器和烙铁2合1 么?

网友:
说的好凄惨啊

网友:
改的漂亮,楼主牛人一个。

网友:
楼主真的强,佩服!

网友A:
过孔那些线是不是加个护套,开孔边缘锋利

网友:
这个很下功夫的

网友:
这个下功夫了,效果看着不错。

网友B:
我猜你选200V那组输入,输出应该是跟原来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那些线是不是加个护套,开孔边缘锋利

边缘已经用砂轮打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选200V那组输入,输出应该是跟原来差不多的

那样有可能烧变压器,差太多了会磁饱和。

网友:
那我想知道,你的贷款怎么办啊

网友:
手里的贷真多

网友:
太牛了,关键外观还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