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共享打印机的连接人数问题,如何增加连接的人数

楼主(2022-04-06):
局域网里有70个人 共用 3台打印机。有一台彩色的 用的人比较多
经常出现无法连接的情况,在网上百度了一下 ,知道在这个注销,但是原理没有明白

打开文件和空闲时间代表的啥?

有高手知道吗
如何增加连接的人数

网友:
看界面应该是win7,win7确实有个20的连接个数限制。百度一下就能解决。
以下为百度结果,觉得应该是对的,但是我和你环境不一样,未验证。

1、按WIN+R组合键,在运行中输入命令:secpol.msc,点击“确定”。
2、打开本地安全策略后,点击进入,然后依次展开:Windows组件-远程桌面回话主机-链接-限制链接数,自行修改链接数即可。

网友A:
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用共享,你不会搞个USB打印服务器么,稳得一B...

网友B:
微软希望你买他家服务器版。。。不过如果你百度  “ windows 打印机共享数量 ”, 就可以看到有文章说可以改到 50 .   ( 我没这么多人机来测试,你试试回来说下效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用共享,你不会搞个USB打印服务器么,稳得一B...

你好 大神。  你讲的打印服务器是啥  需要购买吗 可以告诉淘宝的名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软希望你买他家服务器版。。。不过如果你百度  “ windows 打印机共享数量 ”, 就可以看到有文章说可以 ...

我改了 50 没有用 默认还是 20个就满了

网友:
1. 继续寻找破解 限制的办法
2. 找闲置电脑安装 服务器版
3. 虚拟机安装 服务器版
4. 路由器启用打印共享(部分路由器支持),或购买 打印共享服务器
5. 其他人再次共享打印机分流(未验证上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 大神。  你讲的打印服务器是啥  需要购买吗 可以告诉淘宝的名字吗

找个便宜的带USB的路由刷个OP/Padavan/Gargoyle等都可以搞USB打印服务器,比如说路由宝,便宜得一B...

网友:
我用的钉钉智能云打印,你可以直接拿这个部署试试

网友D:
换win10换win10换win10换win10

网友:
搞一个无线路由器连上, 带Linux系统的,可以搞成无线打印服务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用共享,你不会搞个USB打印服务器么,稳得一B...

这年头用共享很丢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年头用共享很丢人吗

不丢人,只是经常出问题折腾死你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丢人,只是经常出问题折腾死你而已...

哦,那倒是,之前用的win2k3接了一堆设备,还充当文件服务器,svn啥的,感觉也还行,就是过段时间重启一次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win10换win10换win10换win10

换win10 也不是最多可以连接20个账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win10 也不是最多可以连接20个账户

记得企业版的连接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年头用共享很丢人吗

不同系统的共享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XP与WIN10共享等等,基本上是微软的祖传bug。虽然不是不能解决,但没完没了的出问题挺烦人。局域网共享打印机还是用网络打印机比较方便,现在的网络打印机也不贵,稳定性远胜共享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便宜的带USB的路由刷个OP/Padavan/Gargoyle等都可以搞USB打印服务器,比如说路由宝,便宜得一B... ...

苹果手机上能打印吗? 打印机不带wifi功能

网友:
3台打印机的可以连到一台电脑上的话,还是专门找台破电脑,装个server版比较好!

网友:
哈,可以进设置里 有个连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