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用电脑播放高清电影的问题

楼主(2022-04-06):
1、用电脑播放高清电影(2K、4K、8K等),用50寸以上(含50寸)的大屏幕液晶电视做显示器,输入接口为HDMI,播放高清电影时,对电脑CPU、GPU、内存、显卡哪个要求高,谁的负担最重?

2、什么是软解压,什么是硬解压?

想配一台新机,故发一个咨询帖,请诸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CPU和GPU都重要吧,只是看电影的话不一定非要电脑啊,很多机顶盒之类的都能解4K了,8K没怎么了解过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软解靠CPU,硬解靠解码芯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电视不适合当显示器,当然你非要用也没啥问题,这两年随便一张低端显卡都能满足你放视频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和GPU都重要吧,只是看电影的话不一定非要电脑啊,很多机顶盒之类的都能解4K了,8K没怎么了解过 ...

你忽略了低码率和高码率,机顶盒通过网络传输码率不会高虽然是4k分辨率但细节丢失很多,要和动辄几十个g的高清比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要求高画质的还是电脑播放实际点

网友:
软解用CPU,硬解用GPU。具体还要看视频的格式和码率。一般来说I系列CPU带的核心显卡硬解能力都是足够的。

网友:
也来参加讨论,只负责听和记录,然后吸收和消化

网友:
都能硬解的话,搞个支持硬解的显卡即可,这时候CPU就只是搬运数据而已,所以随便一个CPU都可以。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视频都支持硬解,很多时候还得软解,所以,处理器的软解性能还是要储备的。

所以结论就是作为HTPC的话,CPU和GPU都重要,要想8K的话,最好准备一台游戏级别的主机。

至于软解,硬解,百度一下就有:软解就是靠CPU对视频进行解码,解码好了以后送给显卡显示;硬解就是显卡里面带专门解码某种视频的硬件编码/解码器组件,不需要CPU参与解码,用这套组件就能完成编码,解码工作,CPU就是搬运数据.

比如现在正在慢慢流行的H265编码,解码,古老的赛扬G3900就支持硬件编码,速度是比这块CPU自身软处理快5倍以上,相当于变相的提升了这个CPU在这领域5倍性能。

网友:
我对上面的大侠佩服得五体投床

网友D:
能找到的4K居多,8K的你常见了?新买 i3-12100+H610 就够了,甚至更低,低到8年前的4代都随便打。。。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松鼠症”,看了不舍得删除,于是硬盘永远不够。。。不开玩笑,我真有一箱硬盘。

其实吧可以换个思路,50寸的电视不算大屏幕了,换个新的的70寸以上的(最低3000+),自带的系统几乎通吃片源。也比买电脑多不到好多了。旧电视放到出租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忽略了低码率和高码率,机顶盒通过网络传输码率不会高虽然是4k分辨率但细节丢失很多,要和动辄几十个g ...

性价比放在这,只是取舍而已,有钱的当然无所谓买台游戏级甚至渲染级的机器只看电影

网友:
专门过来学习一下我的A10-7800看视频会卡

网友:
我的荣耀智慧屏HDMI接电脑就输出1080p。不知道哪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软解靠CPU,硬解靠解码芯片,不知道对不对

意思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和GPU都重要吧,只是看电影的话不一定非要电脑啊,很多机顶盒之类的都能解4K了,8K没怎么了解过 ...

机顶盒有大容量硬盘存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忽略了低码率和高码率,机顶盒通过网络传输码率不会高虽然是4k分辨率但细节丢失很多,要和动辄几十个g ...

当然是要求高画质

你说的机顶盒的这个码率问题我还真没注意,经你点拨,豁然开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找到的4K居多,8K的你常见了?新买 i3-12100+H610 就够了,甚至更低,低到8年前的4代都随便打。。。最大 ...

新买 i3-12100+H610 就够了,甚至更低,低到8年前的4代都随便打。

H610是显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顶盒有大容量硬盘存储吗?

外挂一块硬盘有问题吗?用NAS不行吗?用电脑不是一样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一块硬盘有问题吗?用NAS不行吗?用电脑不是一样要硬盘?

外挂一块硬盘有问题吗?

机顶盒外挂硬盘这个方案从未想过,真的能行吗。

用NAS不行吗?

说老实话,我真不知道。

网友:
要求不高也没必要使用电脑看高清,一般就行,看高清还是要那种大屏的看的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