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三春牌RU30D电暖护肩

楼主(2022-04-06):
电暖护肩使用中发现指示灯有时会不亮,觉得可能是电阻丝有问题了,拆开看看。结果发现,没有大问题,却有一片新大陆。看照片说话

本来面目是这样的

使用时间久了,革面脱掉,老婆加了一层,成这样了

先拆控制手柄

驰名商标

控制手柄内部结构

7档

典型的可控硅调温电路

背面

这三根线是去发热垫的,不知道为什么三根。黑色与其他两根不通,但是黑与其他两根之间有1NF的电容。这就是新大陆,因为拆发热部分得会针线活,就不拆了,反正看了电路发光管跟发热丝没有关系,就是三根线都焊下,发光管还是可以发光作指示的

没看出哪个地方有问题,就发现这个开关有两个脚焊锡太少了

补焊一下,目前指示灯正常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

现在唯一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那根黑线,发热跟黑线没关系,有了解这个电路的吗,讲一下原理呗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异形电热毯

网友:
大概是感温的吧

网友:
这东西不安全吧

网友:
楼主夫人是个裁缝能手呀
看着电路像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

网友:
像是东三省的产品

网友:
黑线应该是温度负反馈

网友:
这东西我曾修不下100个,基本都是可控硅烧了,但这是第一次看3线的,可能是温馈线?加热垫里缕缕线,看看黑线跑哪了

网友:
看着有点像短裤.

网友:
的确是简单到不敢使用的电子产品代表了。

网友:
好奇那条黑线,没看过这样的电路

网友:
不明白原理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娃娃的短裤呢
河南有这么冷吗?
黑线和其他两根线之间有阻值吗?

网友:
这形状可以当做马桶的加热坐垫

网友:
这不是小朋友的开裆裤???

网友:
第二张像个裤衩,穿到裤子里应该很暖和

网友:
穿身上用220v电压有点不安全

网友:
不错,热疗仪。小型的电热毯

网友:
老哥来加分呢好久没发贴了,给顶一波吧

网友:
缝缝补补继续服役,话说外形好像裤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