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电源跳线 怎么接才是可以220V输入

楼主(2022-04-06):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建伍电源怎么接才是可以220V输入

网友:
把跳线都拆了,测电阻,然后两组线圈串联就是220V。

原来110的话应该是两组并联的。

网友:
现有的白线拆掉

网友:
同样的问题,深受毒害,想要搞一点,好好的浏览一下,太过困难

网友:
你照片太少了,也看不到电路,九成是仨ac in, 那左一加右俩其一接线柱吧,不是标注着ac输入嘛。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接可以使用了,谢谢兄弟·

网友A:
应该先测一下每两个绕组的电阻,最好是电感。并联改串联。看图片被挡住的地方就是220V的接线方式。拆去下面一根线,改上面的线左侧拆下来,接到120(左面),这样是220V。

网友:
你看一下两个白线下面,挡住的是不是220V接法?只连中间的120V和0V,这样是串联。电源的两根线是怎么进来的?感觉是左面一根,右面2个中选一个接。我以上只是猜测,你测一下电阻或电感,确认一下2个绕组的接法,如果正确就是电阻(电感)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测一下每两个绕组的电阻,最好是电感。并联改串联。看图片被挡住的地方就是220V的接线方式。拆去下面 ...

接错别怨我,只是看图猜的。通电前先测好电阻应为原来的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