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烙铁的热度还在?发个之前设计的烙铁温度显示电路原创首发

楼主(2022-04-06):
T12烙铁的热度还在?发个之前设计的烙铁温度显示电路(非设定温度)原创首发
网上查了,T12的热电偶非常见的K什么N什么的,其热电动势远比K的小。大约是2~2.1mV每100度,具体可能还要考虑热阻才能较真实体现焊口处温度。
T12温度显示,我以前发过通过数字电压表显示设定温度的,那是用分压原理把设定的比较电压取出给电压表。
《白菜的数显白光,用普通电压表显示温度》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41836
本帖的电路是直接测热电偶的电压(0~10mV)转换成0~5V的电压给两位小数的小数字表头,隐去小数点指示实际温度
T12的热电偶奇葩的地方是其直接串联在发热丝上,控制板必须是提供方波的脉动直流,在一个供电周期里的90%以上通电,10%以下的小时间段里做热电偶信号比较。
这个方式要测出此mV级信号,通常会想到用谷值保持电路,但即使放大了100倍都才几百mV,保持电路的二极管都不保证开通的。
经过消耗不少脑细胞,想出一电路,简单不复杂。

电路分两部分,图中的U2C\U2D是常见的T12控制电路,U1A\U2B就是显示电路,可以单独用LM393双比较器做出来接原来的T12控制电路上。
原理:
R5提供微安级电流给C1充电,缓慢提高C1的电压,别怕慢,总比烙铁升温快点就行。
U2B的输入+接在原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入脚上,在T12断电时对热电偶信号与C1的分压做比较,分压比大约是500:1,意思是放大500倍(如果是6mV的信号就和C1的3V比较),
如果C1的电压超了将被比较器放电到对应电压上。因为充电速度慢和放电速度快对应了热电偶的屏蔽时间长测量时间短,其误差已经很小,就是一个周期时间的电压增加。
U2A是纯电流放大的跟随器,以驱动电压表。
R17的作用是平衡正负输入的输入阻抗,因为输入电流即使很小,在R1上也是有几百微伏的电压的。电源用78L12是因为想驱动表头的电压超过5V了。
欢迎各路大侠一起探讨。

网友:
现在T12都成贵族了

楼主:
仿真结果

2mV显示103

4mV显示204

8mV显示407
补充一张图

绿线是电容C1的电压,R5给微小电流充电,电压在一个周期内缓慢上升大约0.02V。
红线是U2B的正输入脚,对T12的温度取样,因为二极管的限制其高电平600多mV,低电平就是热电偶信号,几个mV。
在信号低电平的时候,如果U2B的负输入电压高于U2B的正输入,输出脚将通过R4对电容C1快速放电(对于充电是微安其毫安级是快)到U2B的负输入电压等于于U2B的正输入(电容的分压)。
结果其分压的结果相当于信号被放大(510:1)倍。
至于一个周期内的90%多的时间热电偶信号被掩盖,C1的电压也就上升0.02V,当做温度误差就是2°C,个人认为可以接受了,没必要更高精度。

可以这么看
烙铁加热,C1充电加压。
不加热了,比较器比较一下,C1高了给放一低一点到一样。

网友:
这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
现在不玩这个了,玩OLED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下,有空来把手上的白菜T12改下显温度?!

网友A:
你没仿真后面T12部分吧,加热时的24V过来通过积分电路后,显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仿真后面T12部分吧,加热时的24V过来通过积分电路后,显示多少?

C3取1n,够去干扰,积分短

网友:
等楼主成品出来看看

网友:
已经看过楼主的多个帖子  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买的t12吃灰中

网友:
论坛里已经有改t20的了

网友:
这个事模拟的

网友:
不错,模拟焊台的一大进步

网友:
厉害了,这样相对于之前的改电压表显示的更精确了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邓大师功底扎实啊,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C3取1n,够去干扰,积分短

支持苏州熊猫的看法,估计刚开机时温度反而是最高的。

网友:
一直想搞个T12,一直下不了决心,因为有了一个936,使用频率也不高,心痒

网友:
T12现在的天山主控价格还行,鲍鱼主控价格虚高,不急着用,还是观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