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几把机械键盘改优联过程及心得

楼主(2022-04-06):
前期买了两把HP K10G键盘,一把红轴一把茶轴,有线的玩着没意思,又是在办公室用,改成优联最合适

由于是前面拍的照片,键帽有点丑
在某鱼收了K270模块,才27包邮,然后就是规划改装方案了

最开始是准备改TYPE-c充电的,结果用现有的type-c改好了接口,受疫情影响充电模块发不出来货,买的10400电池也废了。无意中在某多上看到24700电池,一节850-1000ma,两节并联足够用3-5年的

然后把type-c接口拆了,安装开关,主要是配对时要用,一顿飞线,,右边的Alt和Ctrl之间接了两个快捷键用的0.2mm漆包线,有些焊接点温度没控制好,漆包线接触不良,后期补焊了一遍就OK了。
目前使用了半年时间了,一切良好,电量显示还是充足,基本上键盘不关。最大的遗憾是调音旋钮是编码开关,调音量太过于灵敏,播放暂停在win10下面很多软件不兼容。
改装成本:模块27,键盘125,漆包线38(只用了不到1/20),开关0.15,电池8.8(两节包邮)
前期准备:点位线号图,都是本人打印出来自己用笔画的,花了不到20分钟
改装时间:两个晚上,平均一个晚上两个小时
飞线有点丑,大家不要笑话哈,自己用实用就行。

网友:
飞线 盘丝洞

网友A:
不简单啊,楼主脑壳够用,还折腾了几次。要是我,早就觉得不耐烦了

楼主:
飞线还是简单,就怕线序搞错后返工,那才痛苦,还好没经历那个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简单啊,楼主脑壳够用,还折腾了几次。要是我,早就觉得不耐烦了

这是疫情隔离在家的时候搞得,还好我在疫情前就把材料买的差不多了,打法无聊时间啊

网友B:
飞线就算了,我买了块电路板,改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就算了,我买了块电路板,改着方便。

说心里话,还是自己飞的线用着踏实,也有成就感啊

网友C:
我改的小鲸鱼78悬浮版,5块一把收了7把,运费20,和7.85一把
优联用的k260,和k270矩阵一样,只是少了cap的灯和4个fn组合键,没有影响,当时好多人10-15块就卖,收到6个
最开始也飞线
后来把pcb分左右2半捷配白嫖,f区也分离单独白嫖
最后焊接到一起
悬浮版太薄了,电池只能350毫安,测试一次能用3个多月

网友:
头皮发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小鲸鱼78悬浮版,5块一把收了7把,运费20,和7.85一把
优联用的k260,和k270矩阵一样,只是少了cap的灯和4 ...

这把主要是在办公室用,有小键盘输数字方便,就是有点宽了,还是100键位的宽度合适,但是没找到合适的键盘来改。还有就是270的有快捷键很方便,唯一就是只支持老的软件,设置的功能太少了,后面改了375s的功能键就方便的多。你可以试试2450和2477的纽扣电池,我用着感觉还是不错,两节7号碱性电池也就750ma左右,两节2477最差也有1200-1300左右了,足够用到键盘寿命了。

网友:
我眼神不行,飞线只能飞1mm以上的

网友:
这种键盘内部真复杂

网友:
膜拜大神!!!看见这盘丝洞我就望而却步了!

网友:
又见飞线,细活。

网友:
盘丝大仙又跑到这个洞里了

网友:
时间过的真快,此刻在打这行字的键盘被飞线改优联已经近5年

时间过的真快,此刻在打这行字的键盘被飞线改优联已经近5年

网友:
真羡慕 动手能力超强  我就搞不定

网友D:
我的K260优联公版104杂牌自己换轴,已经5年了,飞线真的算了,断了要查太难,我当时买的K260/K270 104PCB,键位有点不正,强行打磨,算是能用。。。

至于电池,我只能说你想太多了,我用的是4个2032纽扣电池,3年换了一次,充毛的电。。。

网友:
厉害啊,我也准备改无线,但是看看楼主图片,还是买电路板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K260优联公版104杂牌自己换轴,已经5年了,飞线真的算了,断了要查太难,我当时买的K260/K270 104PCB, ...

2477he 2450都是纽扣电池,只是很厚很大,我用了半年多了还是可以,估计自放电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