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H开卡求助 开卡显示flash ce is not balance(04)

楼主(2022-04-06):
小白一枚,买了一片慧荣2258H的板子,焊了单片Intel的29f04t2awcmg4,开卡显示 flash ce is not balance(04),求助下,要怎么设置,或者跳线才能开卡

网友A:
CE图看看啊,应该是不平衡CE,可以调整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图看看啊,应该是不平衡CE,可以调整开卡

网友:
这个要短接特殊点位的

楼主:
谢谢提醒,焊上特殊点位完美开卡了

网友:
首先29f04t2awcmg4这个颗粒上普通主控板,颗粒是需要跳线的。看显示的ID,是没短接跳线的ID,这样是开不出来的。

楼主:
焊上跳线,去除TOG,完美的开成功了,2258H单贴intel 512G,速度还是可以的,唯一的就是挺热的~~~

网友:
58H是挺热的,不过貌似没有46en热,46en可以煎蛋的

网友:
提示不平衡原来是要焊上跳线呀!哪没跳线的测试架怎办呢?

网友:
楼主上一张短接跳线的图片,看看怎么短接可以吗

楼主:
最右边的4个 短接就好,然后要去掉TOG

网友(2022-12-14):
引用 楼主:
最右边的4个 短接就好,然后要去掉TOG

我用2258H的U盘板单贴的PF29F02T2AOCMG2,通道分布和上面一样,去了tog,短接那4个点,开卡还是板ce不平衡,需要怎么设置或者调整

网友:
02t不用跳那4个点,去掉土狗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焊上特殊点位完美开卡了

方便说下焊接哪里吗?

网友(2023-11-01):
引用 楼主:
焊上跳线,去除TOG,完美的开成功了,2258H单贴intel 512G,速度还是可以的,唯一的就是挺热的~~~
...

为毛我的开出来是25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