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飞线大法!再改一把ikbc 87键优联键盘

楼主(2022-04-06):
上次改的108键盘有点大了点,一直都想改一个100、84或者87的键盘,但是一直都没有碰到又好又便宜的键盘。
无意中在某鱼上看到ikbc的工包外观瑕疵全新键盘在卖,还是樱桃原装轴,只是没有键帽和线,原本用惯了红轴,刚好有就拍了一个,68不包邮,拍下来才发现还有静音红轴,就贵了20,结果卖家不给换了,没办法,就改成热插拔吧。
上次改的K270用着很好,但是一次只能连接一台电脑,还有就是只支持老版本的软件,很多快捷键支持的不好,那就改一个K375s吧。

买回来发现一点瑕疵都没有,键盘背后的脚垫都是完好全新的,先接了线试了键盘主板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先用几天再改,结果有6个按键没反应,就以为主板是坏的,直接改了,改完后才发现,那6个按键还是不行,原来那6个轴是臭轴,拆开发现弹片在安装的时候有点歪,机器下压的时候把弹片压变形了,无法正常接触,看来樱桃的轴品控也一般啊。

由于K375s是排线连接,本人有强迫症,就把排插铲了,结果烙铁温度没上来,把焊点铲飞了5个,废了半天劲补救回来3个,剩下的24-27是led灯的接线,原本就不想接灯,也就懒得焊了。

这是用一节2477电池测试的时候,这次飞线温度控制的好,一次性成功。
上面的热插拔座子是我用502一个个粘结上去的,热插拔座子的孔径是2.9mm,我买了个3mm的钻头扩的孔,一次性成功。

这是用绿油固化后的样子,上一个键盘没有固化,拆开后线乱七八糟的,这个还是固化了一遍。
那个掰断的支撑座是准备安装10400磷酸铁锂电池的时候弄得,结果厚度不够就放弃了。
电池采用一节2477(1000ma),两节2450(550ma),因为我买的2450电池一直没到货,2450的电池座一早就到货了,家里刚好有一节(换电饭锅电池多买的)2477,就全部装上了。
这次改装最大的问题是K375s的天线忘记延长了,导致超过1m后优联就连接不顺畅,蓝牙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面又加装了夹层隔音毡垫和背腔隔音棉,彻底消除了空腔音,后面换了樱桃茶轴使用,按键音比我樱桃MX1.0茶轴的声音还小,手感无限接近我的MX9.0了。

本次改装成本:模块78,键盘68+15(邮费),热插拔轴座114颗30,键帽是原来买的95,开关0.15,电池座两个3,2450电池两节5,2477电池5.8,樱桃拆机RGB茶轴109颗68
本次改装时间: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1.5小时,第二个晚上2小时。
由于有经验了, 这次改装没有做什么前期准备,就打印了一张线序图和87键位键盘翻转图片。

网友A:
飞线,飞线,真是到处飞啊。太佩服楼主的耐心了,如果是我,肯定焊不了几条线后(其实我根本就没那焊工)就抓狂把所有焊好的都撤掉然后把键盘扔地上拿脚踩裂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飞线,真是到处飞啊。太佩服楼主的耐心了,如果是我,肯定焊不了几条线后(其实我根本就没那焊工)就 ...

其实飞线真的很简单,焊接起来很快的,一根根的焊就完了,总的也就是不到两百个焊点,就是看着抓狂倒是真的

网友B:
成大事之人啊这么夸张的飞线都能一根一根焊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大事之人啊这么夸张的飞线都能一根一根焊下来

真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根根的焊就是了,就是后面固化的时候有点麻烦,固化灯功率太低了,最好买个20w以上的固化灯,我买的是5w的固化灯,整整固话了两天,还是一块一块的固话的

网友:
楼主的智慧可以考虑用门电路和小磁环组一个CPU

网友:
这线看着眼花

网友C:
lz能给个卖家地址吗

网友:
其实就俩字 折腾着玩

网友D:
省钱,真省钱啊,原装的ikbc无线键盘300多

网友:
盘丝洞里盘丝仙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给个卖家地址吗

某鱼搜索,外设专mai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钱,真省钱啊,原装的ikbc无线键盘300多

这个改装方案确实省钱的多,主要是享受改装过程,近期买了一堆机械键盘,基本上就是放着落灰。你可以在某鱼上面搜索“外设专mai”,他家都是瑕疵件,回来接根线自己按个键帽就可以用了。我这个是有6个臭轴,以为是主板问题才直接改的。ikbc的接线图网上很多,线序和常规的不一样,一定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给个卖家地址吗

开始回复错了,卖家名称是“冬冬哥-大佬的搬运工”,不好意思哈

网友:
这么夸张的飞线

网友E:
375太贵了,舍得花钱却愿意飞线。。。挺矛盾的

软件是旧版的好,既然优联,那你一定也有鼠标,新版的Setpoint阉割了滚轮加速度选项,默认有加速度,一开始滚不动,后面加速滚,旧版能调加速度大小,新版连开关都没有

另外,推荐uber options,这个是Setpoint的mod,可以把仅限高端鼠标的按键功能指定、逐程序分别指定的特性解放出来,对于键盘也有用,不过我没试过

另另。。。试下左alt和空格反装,很好用

网友:
有耐心,有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375太贵了,舍得花钱却愿意飞线。。。挺矛盾的

软件是旧版的好,既然优联,那你一定也有鼠标,新版的Setpo ...

我就是不习惯用Setpoint的加速度功能,老是定位不准,咋样设置都感觉不好用,我都已经放弃支持旧版Setpoint的鼠标了。另外375主要是看中了可以三个设备无线切换,家里有4个电脑,拔接收器换来换去的不方便,直接切换的还是方便点

网友:
这飞线,勇者啊
我原本以为我也有时间精力弄一个两个的
结果实测,真的懒得动手
优联键盘有的,机械键盘有的,漆包线有的,就是没勇气真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