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J1900网络主机,顺便求VGA接口定义线

楼主(2022-04-06):
这个定义不行,从淘宝上买了一个线就是这个定义接上去,不亮

已经按照10楼的办法用万用表量出来了.

网友:
查布线吧,或者任意组合一下

网友A:
盒子原来自己不带视频输出么?

网友:
没有hdmi接口?

网友:
VGA标准接口网上一搜一把
https://zhuanlan.zhihu.com/p/3196718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原来自己不带视频输出么?

没有,就是一个5口主机

网友:
VGA旁边好像缺元件,要求不高地话用PXE启动PE远程进去看吧...

楼主:
没有的,外边就5个网卡接口,2个USB接口

网友:
网上查询15针的定义,然后用万用表测试对应关系,

再挑出10脚那头的线(用针可以的)换一下位置不就行了

网友B:
就六根线,用万用表量,R G B 对地一般75欧,行 场一般阻值相同,地线直通

网友:
这个就是了吧有用的就6条:R,G,B,GND,H,V

楼主:
哥,这个是VGA的基础定义,我主要不知道板子上对应的哪几个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这个是VGA的基础定义,我主要不知道板子上对应的哪几个口

哦,明白了。那个10针的定义是线的定义,不是主板 的

网友:
5个网口这是专门做软件路由之类的?

网友:
现在某宝大把的USB显卡不行淘一个插上试试,没准自动识别就能用了呢。

网友:
VGA就6根线就行,找到GND后,剩下的慢慢试都行。

网友:
还是软路由比较适合他的用途或者n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六根线,用万用表量,R G B 对地一般75欧,行 场一般阻值相同,地线直通

已经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

网友:
工业路由器?可以插手机卡?搞软路由应该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六根线,用万用表量,R G B 对地一般75欧,行 场一般阻值相同,地线直通

原来可以这么用,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