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USBASP下载线制作验证

楼主(2022-04-06):
手头一直用淘宝买的usbasp下载线。作为强迫症患者,一直对它发丝细的布线和双面焊元件不满意。最近突然发现它的PB0,1竟然是直连3.3v稳压管对地的。果断重新打板,顺便验证一下网上的通用电路。事实证明电路是对的。usb串接电阻不一定用27,68啥的,关键要保证0电平低于0.3v,我用的就是150欧、3.6K上拉,记得D+,D-加3.3v或3.6V的稳压二极管。至于晶振,我用的12.000MHz。附件中固件是自动调速的。

网友:
撸了一个还没有用过…据说只能给AT89s系列的用,手里几片带C的没法用了…

网友A:
我一共买过两个USBASP,奇怪的是一个需要安装驱动,另一个不需要,不知为什么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A:
我一共买过两个USBASP,奇怪的是一个需要安装驱动,另一个不需要,不知为什么 ...

不需要驱动的是用的通用hid驱动,这个用起来非常方便,w11都直接使用。要装驱动的那就有多个版本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