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感谢数码TV,CCTV,MTV,感谢众位大神及广大的网友!充电器修好了

楼主(2022-04-06):
在众多网友的帮助下和提示下,我终于顺利修复了锂电池充电器不导电的故障,第一次知道了线路板上画的保险元件真的是有的。
先上充电图,上两张吧。

话说我真的是第一次拆开研究充气器的,这充电器突然就不充电了,我起初以为电池是满电的,后来骑车出去了一趟,知道没有满电,才发现的确不充电了,这个故障很是颠覆我对充电器的认知(看来是学无止境),昨天拆开看了,发现不输出,发求助帖,大家迅速回复,从各方面分析,帮助我,对我这0基础的来讲,受益匪浅,清晨我反思昨天觉得奇怪之处,输出端的保险,线路板上就画了一个FU2,并不知道背面那细细的铜箔就是保险,也没有仔细观察(以后得改),后来在“第一”的提醒下,我今天又拆开了,这回看到了问题,两个细铜线焊接过去,充电器顺利亮了,开始充电了,特发此贴,以示感谢!

原贴
拆开个唯宝48V3A电动车充电器,无电压输出,不知道怎么维修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A:
值得庆贺!要是用万用表量 下输出口顺便走一下线路基本上就结了。

网友B:
反插烧的保险?

网友C:
连接铜丝勿太粗了,起不到保护作用,以免万一插座那面异常或锂电池异常,充电器这面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庆贺!要是用万用表量 下输出口顺便走一下线路基本上就结了。

输出就是58.8v

网友:
也就保险坏了,运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插烧的保险?

不是反插,是下级连电了,应该是烧了两个充电器,这个是第二个,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铜丝勿太粗了,起不到保护作用,以免万一插座那面异常或锂电池异常,充电器这面烧坏了。
...

谢谢提醒,就是两根细铜丝,拧到一起的。

网友D:
某宝买个带引脚的保险丝,焊上去,会安全一些

网友E:
现在很多都上了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换个2A的保险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买个带引脚的保险丝,焊上去,会安全一些

就是不知道 保险丝 用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都上了自恢复保险丝

这个得多大的啊?

网友F:
恐怕有人要开始入坑数码之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 保险丝 用多大的

看下充电器名牌,用额定功率推算一下就行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恐怕有人要开始入坑数码之家了。

你是准备拉他一把呢?还是推他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准备拉他一把呢?还是推他一把?

我拉他一把,不过你要明白,我是在坑底的。

网友:
到数码真的能学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