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动取款机的显示屏右上角有个芯片

楼主(2022-04-06):
自动取款机的显示屏右上角有个芯片,我开始还以为是微型摄像头呢,

就是右上角这个东西,所有的自动取款机显示器上都有。

网友:
你从哪看出这是个芯片

网友:
我也看见过,我猜是感应屏幕触摸用的

网友:
我感觉也是控制触摸屏的。

网友:
你确定不是个贴纸?

网友:
是部分有屏幕芯片,但是屏幕上面全部都有针孔摄像头。

网友:
普通显示屏改触摸屏,在外表面加的一块触摸屏吧?

网友:
感觉是镭射标帖

网友A:
感光的,,自动调节屏幕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光的,,自动调节屏幕亮度

有道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