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M358移动电子负载,场管坏了?

楼主(2022-04-06):
移动电子负载,第一次是按坛友发的358电子负载,和后来改的电路有一点不一样,不知道有何区别。刚开始显示电流不对,差的太多了,以为是电路不对,后来又找了一个电路,以前做过,改好后还是不对,再想想,接掉表头的细黑线,电流显示就对了。装好后又试了一下,发现不能调电流了,把电位器拔了也不能减少电流,只能拆了,一量一只场管坏了,怎么坏的呢?看着不像假的啊.引脚蛮厚的,下单买几个拆机的管子。8.4v升12v,电池捡的,

网友A:
那两个大圆蓝色的是电池不?

网友B:
额,你的取样康铜丝对应的MOS不太匹配,正品IRF540N也就120W,调试先用0.1~1R 的取样电阻试着来.弱弱的说,mos管真的挺脆弱,但用好了性能大大的有.

网友C:
铝合金壳子开孔费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你的取样康铜丝对应的MOS不太匹配,正品IRF540N也就120W,调试先用0.1~1R 的取样电阻试着来.弱弱的说,mos ...

可能康铜丝太小了,管子回来后换0.22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壳子开孔费劲吧

电磨开的,开好后,锉刀修一下,不算难开,工具到位了,很好弄的

网友D:
为什么要8.4V升到12V?LM358运放用在电子负载这里,8.4伏足够了。

网友E:
MOS管看着没有上导热硅脂,另外一个是7812吗?7812不能和MOS拧在同一个散热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看着没有上导热硅脂,另外一个是7812吗?7812不能和MOS拧在同一个散热器上 ...

导热硅脂摸了,没有7812,是防反接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大圆蓝色的是电池不?

是的..用在摄像机机上的,他们没有拿走,就是我的了,电池内阻有点不一样,差了5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8.4V升到12V?LM358运放用在电子负载这里,8.4伏足够了。

不知道,当时没有想

网友:
呃,你这个散热,220封装的单管功率得限制在30W以下

楼主:
怎么没有m币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导热硅脂摸了,没有7812,是防反接的二极管

二极管散热也是和管脚通的,这点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散热也是和管脚通的,这点要注意的

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8.4V升到12V?LM358运放用在电子负载这里,8.4伏足够了。

貌似有些mos管8.4V不能完全开启,一般都按无脑10V左右。所以电路里供电都要10V以上,纯属个人理解,错误见谅。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哦,场效应管容易静电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