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数字源表多少钱?源表如何选型?

楼主(2022-04-06):
数字源表现广泛用于半导体器件特性测试中,省钱省地,节约测试台空间,同时实现了大动态测试范围,集电压、电流输入输出及测量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无论在研究实验室还是生产线,都要对封装器件或在晶圆上的元器件I-V测试,目前市场上数字源表琳琅满目,如何选择适合自己、或性价比高的源表成为众多买家比较头疼的问题,其实只要了解到以下参数,就不难选型了:
1.源的输出范围
这个输出范围包括电流输出范围和电压输出范围。
例如:
普赛斯仪表S300:其电流输出最大范围为1A,电压输出最大范围为300V;
普赛斯仪表S200:其电流输出最大范围为1A,电压输出最大范围为100V;
普赛斯仪表S100:其电流输出最大范围为1A,电压输出最大范围为30V
在这里请注意:由于源表有总功率的限制,其输出不能同时达到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的最大值,而是在不同的区间,其输出范围有不同的限制,
因此我们在选购源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需要测量的样品器件的电流电压的最大范围,然后参考仪器的参数手册,看是否符合测试要求。

2.测量的精度
这里测量的精度包含了电流测量精度和电压测量精度。
在实践当中,用户关心更多的是电流的测量精度,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源表的测量精度也是分量程的,并不是全范围的精度都是一样,例如在1uA范围内的量程其精度比1mA,10mA要高很多。
用户常常混淆的一个概念是量程和测量精度的关系,量程是一个档位的概念,相当于在这个档位测量的最大值、而测量精度是在该量程内测量的分辨率及准确度,我们举个例子:例如一个称重的仪器,100克是它的一个档位,也就是说在这个档位,它最大能称重100克的物体,但测量精度根据精密程度可能是精确到1微克,1毫克等等。
具体的测量精度就可以参考每种型号的Datasheet(数据表)。
3.通道数
一般情况下的源表只有一个通道,也就是只有一路测量及输出通道,虽然有的源表有前后两个面板都可以接线,但在使用的时候只能选择某一个面板输出。单通道的源表包括:S100、S200、S300型;
双通道的源表可以理解为两个单通道的源表集成在了一起,这样一台双通道的源表就可以直接测试三端器件,利用2台普赛斯S型源表即可达到双通道的效果。
还有一些用户认为四线法测量需要双通道的源表才能完成,实际上任何一款单通道的源表都直接支持4线法的测量,跟双通道没有任何关系
多通道数字源表可以选择普赛斯仪表CS系列;
4.测量的速度(采样率)
除了精度和测量范围之外,测量的速度是用户最关心的问题了,我们经常会听到用户这么问:这款表一秒钟能采多少个点?指标上明明写着每秒能采XXX个点,怎么实际上一秒钟才几个点,相差几十倍?
采样率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NPLC(积分周期):这个值越大,测量的精确性和稳定性越好,但测量的速度越慢。
测量信号的大小及量程:固定量程比自动量程要快,在自动量程的情况下,如果测量电流信号很小(尤其是在光电器件的暗电流的时候),其采样速度会大幅下降。
5.是否支持脉冲输出
目前普赛斯仪表的S系列源表是不支持脉冲的
6.关于软件
S系列软件,兼容2400和2450,对使用2400和2450搭建的已有测试系统,可以实现替换,而无需修改测试系统软件。
7.关于测试搭建
简易测试连接电极直接测试,其它要求可采取与探针台,测试机配套使用。
确定了以上参数后,就看是需要进口还是国产的了。源表不一定进口的好,现在国产源表也做的不错,普赛斯仪表作为国内首家推出国产数字源表的厂家,目前已推出多型号的数字源表、脉冲电流源;如果您对国产数字源表感兴趣,不妨看看以下选购图,帮您清晰的选到适合您的数字源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