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可调电源可行性 想问一下这个电动车充电器能改可调电源吗

楼主(2022-04-06):
想问一下这个电动车充电器能改可调电源吗,刚修好

网友A:
目测是3842+324+817+431的板子,应该可以改,需要改动1、初级启动电路,2、次级辅助电源,3、次级分压电阻,4、次级大电容,5、324相关限流限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3842+324+817+431的板子,应该可以改,需要改动1、初级启动电路,2、次级辅助电源,3、次级分压电阻 ...

大佬有没有教程,或者怎么搜能搜到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教程,或者怎么搜能搜到教程

先放大一下初级的八脚芯片,看看是不是3842的
如果是,在论坛里搜3842或者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的帖子有很多
看样子你对电路不太熟悉,建议先把次级的大电容换成200V以上的,然后从改431的分压电阻开始入手

网友:
改可调应该很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大一下初级的八脚芯片,看看是不是3842的
如果是,在论坛里搜3842或者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的帖子有 ...

嗯是3842,我这有个大电容先换上,找了几个看到其他的都是lm339.不是3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559-1-1.html

嗯嗯看过了,帖子是358我这是324,弄得时候有啥区别吗

网友C:
确定是324,324应该是14个脚吧!你这个明显是8个脚!

网友:
先把图纸测绘出来,大佬会告诉你怎么改,否则一人一句,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324,324应该是14个脚吧!你这个明显是8个脚!

左上是3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3842,我这有个大电容先换上,找了几个看到其他的都是lm339.不是324

红框里的是需要改或者至少需要重点关注的元器件,至于怎么改、为啥改还是得简单画一下电路图,或者把板子拍的再清楚一些
324不是太重要,作为新手可以暂时把这部分电路屏蔽掉,作为可调电源的作用不大
楼主既然是新手,建议你先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习一下充电器的工作原理,然后再改可调,万一被电到或者被炸开的电容崩到可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框里的是需要改或者至少需要重点关注的元器件,至于怎么改、为啥改还是得简单画一下电路图,或者把 ...

嗯嗯,谢谢大佬

楼主:
搜到432可以调压,请问简单的量一下一三,二三点电阻,把二三点并联可调电阻,让其阻值减小,是不是可行呢

网友:
坛里高手真多,我觉得还是电脑电源空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框里的是需要改或者至少需要重点关注的元器件,至于怎么改、为啥改还是得简单画一下电路图,或者把 ...

大佬我重新拍了几张帮看看,还有学习从哪开始学好呢

楼主:
大佬们这是不是更清晰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重新拍了几张帮看看,还有学习从哪开始学好呢

开关电源的基本学习一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t4y1B7YE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这是不是更清晰些了

我推荐的调试流程是这样的:
1、增大输出电容的耐压值到200V以上;
2、用20V~30V的直流电代替220V交流电,给电路板供电,一般不会炸机,也不会触电;
3、断开3842的7脚供电二极管,启动电阻两端接微动开关,手动控制通断时间,发现输出异常可以随时断电;
4、断开324供电电路,暂时屏蔽这部分功能;
5、调整431的分压电阻;
6、根据需要为324提供12V辅助电源,调整周边电路;
7、调试正常,初级启动电阻两端的开关去掉,接入20V辅助电源;
8、串灯泡,接入市电,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559-1-1.html

这个价值高,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