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没看到接受只看到发送,这样可以判定COM口是好的吗

楼主(2022-04-06):
有个测温设备用数据线连接到电脑的COM口读取数据,但就是找不到测温设备读取不了数据,设备绝对是好的。用的串口DB9母对3.5mm数据线测量也是通的。
电脑上就一个COM口,所以也不会用错。
我下载了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如图所示,请问能判断串口是好的吗?没看到接受只看到发送,我也专门将2,3短接也没看到接收,全是发送。

网友:
只看到发送没有接受,这个没法判断线是好的。

是不是波特率、流量控制或双工没设置对?

网友:
需要知道通讯的格式,还有缓存地址才能够回复你所需要的代码信息

网友:
只是发送,也不能确定发送成功啊。

网友:
用crt吧  设置对应串口号  设置回显  输入1 应该显示11 就是正常的    其他软件不清楚

网友:
短接2-3,如果看到回显,就是好的,否则就是端口有问题。

网友:
如果想验证电脑的串行口是否好用,短接2、3,然后发送数据,发送完能够接收到才说明串口好用,与波特率无关,但是一般最常用的是9600。

网友:
接口参数不对是收不到信息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问题已经解决。
短接2-3线,然后用串口助手测试,在第一台电脑上只有发送,没有接收。在第二台电脑测试,有发送有接收,确认是电脑问题,主板拆下来发现有修理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