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对讲机改USB充电线

楼主(2022-04-06):
为了玩对讲机,本来想用手里现有的板子改一个USB充电的转换线,结果升压板不行,请看上一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049-1-1.html
后来发现万能宝上面有个现成的板子,可以USB直接充两串的锂电,到金币市场一搜,10块左右,红包撸起来,等了几天终于到货了

商家把芯片打磨掉了,我测试了一下,电流转换在60%左右,最关键它不像TP5100那样发热,截止电压也很准,但是总不能让它裸奔吧,
接下来的工序,你们应该都比较清楚了
找来PVC管,先烫平,再裁切,粘接,最后焊接,打磨抛光,刚好没有喷漆了,不然就喷成磨砂黑的,好像上次做的PCR532的外壳还没有发帖,先展示一下上次的成品

改天整理一下照片,重新发个帖子

充电宝测试一下

制作盖板,笔画开孔,上热熔胶来透光

封口

完工,充电中

充电电压和电流

充满完成

接下来收拾工具,突然找到了一个坏的TF读卡器,尺寸是那么的合适,早点没想起来,不然就简单多了,

大家对那个电池卡子感兴趣,那我就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两根发卡做成的触点

就是把pvc管烫平,按照对讲机的背部热弯成对应的形状,再粘上金属触片就好了

============================================
再声明一下,肯定有人会说找个12V电源插到TP5100上就行了,我主要想的在户外能用充电宝充电更方便,家里的话我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充电,户外就没办法了

网友A:
可以用QC3.0触发器 触发9V 降到8.4V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QC3.0触发器 触发9V 降到8.4V充电

没有快充的时候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快充的时候怎么办呢?

用自动升降压充电

网友:
不错不错卡对讲机电池上小版翻过来看看,是什么样的触点

网友B:
我也才买了这个模块,空载4.3v,卖家说接电池就正常了,还没试。
另外请教下lz怎么做的对讲机背部的充电啊。怎么卡上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才买了这个模块,空载4.3v,卖家说接电池就正常了,还没试。
另外请教下lz怎么做的对讲机背部的充电啊 ...

用pvc管烫平了,然后比对这对讲机背部的形状,弯了一个C型卡在卡槽里面,然后用了两个发卡,弯成触点粘在pvc上,你看上面的图片,比较直观,晚上回去把这个小PVC板拍个照片,你就明白了

网友C:
电池那个卡子很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那个卡子很OK

这个简单,比做盒子简单多了

网友B:
麻烦了。手里有个不知道怎么弄。哈哈哈学习下

网友D:
居然2s…多少瓦的…短波还是调频的?

网友E:
您的NFC532这个是开源的吗?有链接吗??

网友:
触点充电器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了。手里有个不知道怎么弄。哈哈哈学习下

我发到帖子前面了,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2s…多少瓦的…短波还是调频的?

5W,宝峰神机UV5R,闲鱼40包邮淘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NFC532这个是开源的吗?有链接吗??

买板子送了软件的VIP,板子28块,VIP会员值20块,相当于8块钱买的吧,也可以用免费的532软件,你搜usb充电博士,我买的他家的,评论里可以看到我发的图片

网友:
充电卡子很NICE,uv5r可是一代神机啊,我的对讲机都还是4.2v 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5W,宝峰神机UV5R,闲鱼40包邮淘来的

卧槽真划算……成色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卧槽真划算……成色咋样?

三代通病,前面的镀铬脱漆,周边一圈按键有磨损,其他都很好,收发清晰,打算下次喷漆的时候,顺便把前面镀铬部分喷成磨砂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代通病,前面的镀铬脱漆,周边一圈按键有磨损,其他都很好,收发清晰,打算下次喷漆的时候,顺便把前面 ...

几年前撸了一对88s啥玩意儿的,没人玩吃灰了…只能偶尔扫频听下工地跟塔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