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一款头盔音频放大器方案

楼主(2022-04-06):
摩托车头盔,是全盔那种,适合冬天使用,由于将脑袋全部罩住,耳朵塞耳塞式蓝牙耳机不方便,于是想弄个将蓝牙耳机左或右声道出来信号接到一块运放板子,运放板子接2个喇叭,喇叭嵌入进头盔内部的泡沫中,使用18650锂电池供电,运放板子打算使用LM358音频放大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这是刚需啊,开车接电话用到的啊,这种头盔耳塞式耳机容易脱出来

网友:
摩托还是烧包一些搞外放吧,头盔里怕是一摔都揉进肉里

网友A:
不建议,要不是有安全问题,这玩意得有成品了,至少我现在搜TB没有

网友B:
骑摩托的还是别发骚了吧,安全第一...

网友:
锂电--BOOM--红烧兔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骑摩托的还是别发骚了吧,安全第一...

开车万一接电话或者导航提示啊,风燥很大的,不是骚,刚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车万一接电话或者导航提示啊,风燥很大的,不是骚,刚需啊

谁让你开车的时候接电话和看导航的,不知道违法的么???
肛需地话找根棒子捅两下,别发骚...

网友C:
送你的2个蓝牙板子收到了  开始折腾了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你的2个蓝牙板子收到了  开始折腾了啊  呵呵

正在想用哪种方案比较合适

网友D:
我之前捡到蓝牙耳机就是电脑那种  还带按键接听 播放
我也想改  但是还没买摩托车

网友E:
用2X3W的PAM8403,或是2X5W的PAM8406双声道数字功放板,体积小且可用单锂电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捡到蓝牙耳机就是电脑那种  还带按键接听 播放
我也想改  但是还没买摩托车
   ...

我估计把耳机小喇叭去了以后接上大点的喇叭,应该接个运放电路才可以,要不无法驱动大的喇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X3W的PAM8403,或是2X5W的PAM8406双声道数字功放板,体积小且可用单锂电驱动。 ...

我打算用LM358直接左声道去了耳机喇叭直接接运放输入级,输出接个大点的喇叭,右声道也一样,就是要2个358运放做音频放大电路使用

网友:
那种运动蓝牙耳机

~~~~~~~~~~~~~~

网友F:
不需要放大 头戴耳机的单元直接接上就行 通话听音乐音量足够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放大 头戴耳机的单元直接接上就行 通话听音乐音量足够 。

不加运放板子的话,我担心蓝牙驱动板无法驱动喇叭工作呀,因为蓝牙板子接出的是耳机喇叭,非常小的那种入耳式的,这是我找到的运放原理图,不知道行不行,用的是最常用的358电路,左右声道各弄一个,358运放多

网友:
我至少3年前就做过了,有线耳机改成小喇叭,电话来了按一下线上的按钮,接听电话还是没问题的。当然只是简单接电话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要不是有安全问题,这玩意得有成品了,至少我现在搜TB没有

有外置的,很贵,好几百一个

网友:
第一,这样不安全。
第二,蓝牙板子直接拖喇叭试试,在头盔里面声音不需要很大。
第三,TDA2822,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把耳机小喇叭去了以后接上大点的喇叭,应该接个运放电路才可以,要不无法驱动大的喇叭工作 ...

买那种电脑耳机 就好 拆出来 再加个18650电池  就是电池不知道固定在哪比较好  毕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