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骑科技;100元两个128GB的U盘,SM3268+三星KLUDGAG1BD如何??

楼主(2022-04-06):
第一次撸DIY优盘,用了段时间,电视用用。也用了个系统启动盘。
寿命如何?放数据安全否???

网友:
行不行你到是说啊。就等你说使用情况。

网友:
emmc的吧?
看速度吧,如果速度可以,那就是日用盘,无所谓的,坏了就换呗

网友:
这个纵向的ES是不是代表测试版??

网友:
存储芯片是从手机拆机emmc,做启动u盘和给电视用没事,长时间断电保存数据的话还是用硬盘吧

网友A:
板子值得期待

网友B:
不是emmc,这个是uf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值得期待

板子桃宝有啊,很多家都买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测个速度跑个圈看看撒,三星体质都好

网友C:
说真的,现在手头有两个903主控的盘,一个64g,一个128g,都是mlc
然并卵,大文件都是满速度,64g的写入70m/s,128g的写入150m/s
小文件稀烂,没有4k的速度,真正用起来,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

还好有个神盘闪迪880,写入300+也有4k速度,真正用起来,还是这个给力

说到性价比,你这盘无敌的,要速度,不比我这俩mlc强太多,怎么也要200出头吧
容量也大,也有4k速度,价格还便宜一半,羡慕嫉妒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现在手头有两个903主控的盘,一个64g,一个128g,都是mlc
然并卵,大文件都是满速度,64g的写入70m ...

SM3268的主控也没4K的,而且楼主的这两个盘速度都不快,读写好像好像80/50的样子,在数码交易区有看到过。
903虽然也没4K,但连续读写速度要比3268快好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3268的主控也没4K的,而且楼主的这两个盘速度都不快,读写好像好像80/50的样子,在数码交易区有看到过 ...

常用的还有老电脑USB2.0,速度要求也不是太高,就是怕寿命哪天挂喽。。。。

网友:
做系统启动盘不错,XP+WIN7+WIN10+WIN11(等等)+驱动包+各种软件。。。一盘打尽

网友:
这个质量应该可以的,不会比一般的U盘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用的还有老电脑USB2.0,速度要求也不是太高,就是怕寿命哪天挂喽。。。。 ...

寿命你放心吧
肯定比那些黑胶盘强太多,现在这些黑胶的盘,寿命本身就很低,散热更差

mlc,emmc,寿命零头都比低端黑胶的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3268的主控也没4K的,而且楼主的这两个盘速度都不快,读写好像好像80/50的样子,在数码交易区有看到过 ...

903容易发热掉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emmc,这个是ufs

只有3350和jms901支持ufs吧

网友:
SM3350 同款颗粒120元 早期价格   颗粒还可以做2246EN 固态硬盘。UFS颗粒    早期论坛大佬 有3350 的方案卖过, 无奈人家不愿意 把方案给我,省事的情况下 就去贴了3268,不省事的地方 就是 普通软件你们还量产不出来128GB。 只能量产64Gb。特意找SMI 调的软件以后,支持了、所以说软件是独家的...

网友:
长时间存数据还是多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