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wifi奇怪问题 老是断网

楼主(2022-04-06):
前几天在TB入的一个随身wifi,装电信的卡开始是正常的,用一会就断网了,重启后又可以用一会,但一会会就又断网了,有大佬了解情况吗?

随身wifi是这样的

后台是这样的

发现只要一断网后台那个ICCID就成空的了,大佬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有后台,到手直接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后台,到手直接刷机

好吧,我也是才玩这个,很多还不懂怎么刷机,这东西直接插电脑上adb也连不上,还在学习怎么搞开a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也是才玩这个,很多还不懂怎么刷机,这东西直接插电脑上adb也连不上,还在学习怎么搞开adb ...

我有做好的刷机包,一键傻瓜刷入。ML脚本都是现成的。现在几乎是傻瓜玩法。

网友:
一是有后门,二是CPU过热降速、重启。

网友:
7天无理由退货吧,只能说明这玩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做好的刷机包,一键傻瓜刷入。ML脚本都是现成的。现在几乎是傻瓜玩法。 ...

这个是不是必须要连接上adb才能用?我还不知道这个怎么打开a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做好的刷机包,一键傻瓜刷入。ML脚本都是现成的。现在几乎是傻瓜玩法。 ...

可以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做好的刷机包,一键傻瓜刷入。ML脚本都是现成的。现在几乎是傻瓜玩法。 ...

有210能用的包吗?

网友(2022-05-07):
搞不好被卖家给掐了。

网友:
这种有没有可以插自己的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