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15珠LED车灯随附手绘原理图

楼主(2022-04-06):
主角正脸。塑料壳的

背面。“专利产品”,塑料肋条

拆2个螺丝拿掉透镜

取出灯板

灯板特写。驱动2588C,搜不到资料

原理图 LED为5并3串

看电路功能类似南麟LN2516

实测12V供电稳定点亮,功率10W。光斑有点黄圈。
几块钱包邮,就这质量了。
欢迎探讨、指正!

网友A:
这种说实话很垃圾,闪瞎眼还照得不是那么亮,不如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说实话很垃圾,闪瞎眼还照得不是那么亮,不如灯泡...

看来电动车内置原装大灯好点,可以切换近光截止线。改装车灯尽量找散光往地面照。楼主车灯尝试换暖白好些,至少不会像冷白刺眼。

网友:
看着还行,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说实话很垃圾,闪瞎眼还照得不是那么亮,不如灯泡...

哎!对!那些捞头捞仔就喜欢这种灯,自己照不亮,就喜欢把对面照瞎

楼主:
为消耗红包撸的,考虑改造成手提灯玩儿。

网友:
千方百计消耗红包。

网友:
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B:
我用8灯珠的这种灯做了个手提灯,还不错,亮骚了,要想长寿必须改散热

网友:
塑料外壳闷烧,寿命不行

网友:
用心了,还画图

网友:
看到 专利产品 忍不住笑了,山寨也可以这么高调。加强散热玩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8灯珠的这种灯做了个手提灯,还不错,亮骚了,要想长寿必须改散热

通电灯板烫手,装进壳子闷烧命不长,是要加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