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时令拆 - 拆修艾美特FD3006T2台扇琴键开关按下去不锁止

楼主(2022-04-06):
这把艾美特的电风扇用了差不多十年了吧,去年使用的时候就发现琴键开关按下去锁不住,一松手马上自己弹上来,一直懒得拆修它。现在南方已经热起来了,在家没事把它取出拆修一下吧。

FD3006T2台扇

腰部铭牌

故障位置— 琴键按钮部分

顺便再清理一下吧

电机部分 铝壳带轴承电机。塑料件老化 这里经不起折腾 算了。

直奔主题 拆底部 拆开关吧。

带防拆的t10螺丝。论坛神器伺候

这里改过定时器并电容的微风档

拆下开关

打开开关后发现故障原因: 油脂黏腻导致按下去后弹簧的力道不足以复位按下去位移的锁止铁片,锁不上按钮上的铁钩,松手马上开关就弹上来。
故障分析:原厂黄油时间久了老化变硬,或者从外部进入脏物污染油脂导致黏腻。

解决办法:擦干净原来的油脂,上新的黄油。薄薄的一层就好。没有干磨不好,但多了会腻住,影响锁止机构动作。

分离 擦净 上油。

试用 问题解决,装机。谢谢欣赏

网友:
厉害,我拆开按键就装不起来了,以前 朋友有个落地式美的电风扇,用了几年,按键坏了,总是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没有办法直接改成遥控的了,一转眼已经用了几年了,还好着呢

网友:
这个用wd-40喷一下能不能解决?

网友:
用的时间挺久了,琴键开关颜色都变了

网友:
孩子在广州工作7年,辞职回来时就带着这么个模样的风扇。

网友:
这个的电机还不错,现在好多电机是铝线的,用的轴套,用个一两年就卡住不装了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外形一样的,只不过大一点,型号是FD4006T2。14年买的,正常使用。每年用后都清洗,拆电机轴套加黄油(没有轴承)。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乐在其中。

网友:
应该是滚珠的,好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这种开关比较容易坏,还是转的那种好

网友:
以前的艾美特还行,现在不行了

网友:
黄油时间久了老化变硬,或者从外部进入脏物污染油脂导致黏腻。-------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这个类似录音机磁带仓按键原理

网友:
和我家里的艾美特台扇一样,塑料都旧化变黄了,用了十几年了,上个礼拜刚换了启动电容,完美复活。

网友:
菜总是南方人士吖,这开关设计得很巧妙

网友:
原来是油干涸了,还以为有零件断裂了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还真没拆过这种开关。

网友:
按键做成长方形一点的白色钢琴键样子,那个才用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