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15V的LED灯开关电源,指示灯闪,电压闪跳

楼主(2022-04-06):
一个DC15V的LED灯开关电源出问题(8组4串LED小灯珠闪亮一会,又闪亮一下),指示灯闪,电压闪跳由DC10V至26V,循环。整流后有329V,挑起脚测各件通断正常(包括快速恢复二极管FR107,HER203。
电源芯片DK106 VCC输入有4.5V。小变压器输入,输出电阻3欧左右。稳压管ST12V输出12V 。二极管,电阻棕黑黄100K,绿棕棕绿510欧,光耦,大小电容测都也正常。补焊故障依旧,
。于是又换光耦,换稳压二极管,换大小电容,连芯片IC DK106也换了,故障依旧,手头上没有快速恢复二极管FR107,HER203。不然也换。真个彩。。。这么特。。

网友A:
维修成本大于买个新的,折腾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成本大于买个新的,折腾不止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坛子里很多人都这样吧,修东西的人力成本加元件成本很多时候都要超过电器本身的残值了。

网友B:
芯片的次级供电电容有换吗???一般都是这个电容坏的多

网友:
我有个电动车充电器也是,充电时红灯和绿灯交替闪,散热风扇也转不正常,拆开看了没发现明显故障和虚焊元件,发现用力按着变压器就正常了,手头没工具,垫点纸片在变压器上再锁紧外壳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次级供电电容有换吗???一般都是这个电容坏的多

C 104拆下电容表量,10nf,指针表测无异常,无换。50V22uf拆下电容表量,也是22uf,指针表测充放正常,无换。电容 只换了25V470uf,12V滤波电容。

网友C:
维修思路不对啊,

要去检查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思路不对啊,

要去检查灯珠。

换一个12V3A的坚野开关电源,灯珠正常得很

网友D:
就输出二极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一个12V3A的坚野开关电源,灯珠正常得很。

你试试,用15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用15V的电源。

手头没有15V 的,14V 的充电器测灯珠也正常亮,没有闪。问题是这开关电源空载时,指示灯也闪,电压也是跳动10----2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输出二极管问题吧,

我也估快速恢复HER203上电后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C 104拆下电容表量,10nf,指针表测无异常,无换。50V22uf拆下电容表量,也是22uf,指针表测充放正常,无换 ...

我建议是换了50v22uf的电容,,这种电容因为长期处于高温情况下,ESR会增大,滤波效果会变差,需要使用电桥才能较为准确的测量实际情况,紧靠单纯的容量判断是无法判断好坏的

网友:
期待最终答案,我感觉像是灯珠问题,你直接试可能正常,但是灯珠不良了串在电路里面就会不稳定,我之前遇到蛮多这种情况

网友E:
搞不清楼主说100K和510欧分别指哪个。感觉100K的阻值的那个肯定是有问题的,给指示灯限流的话太大了,给光耦限流也太大了。510给指示灯限流么太小了,给光耦限流倒是合适。不知道楼主测阻值是在线测的还是拆下来测的。

建议检查低压输出端的这两颗电阻,如果看的没错的话光耦边上那个电阻应该和光耦、稳压二极管一起串联到输出电源上的。
楼主说输出10-26V之间跳,大概率是这个电阻、光耦、稳压管里面的一个坏了,既然换过光耦和稳压管了,那么肯定就是这个电阻的问题了。看看是不是虚焊了。这个地方用510欧电阻应该是正常的。

另一个电阻应该是红色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但是不应该是100K那么大呀。正常应该在几K这个数值才对,一般是2-5K之间,最大范围也就1-10K。

网友F:
要是芯片坏了,外围换光也白搭

网友:
电源做工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不清楼主说100K和510欧分别指哪个。感觉100K的阻值的那个肯定是有问题的,给指示灯限流的话太大了,给光 ...

100K电阻是蓝色的,是电源芯片DK106R 5678脚到快速恢复二极管FR107到100K电阻,到
变压器初级一脚,510欧电阻是光耦限流电阻,10K电阻是发光二极管电阻。挑起脚测的,无发现问题。总共就三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芯片坏了,外围换光也白搭

芯片也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是换了50v22uf的电容,,这种电容因为长期处于高温情况下,ESR会增大,滤波效果会变差,需要使用电 ...

今天换了50V 22uf电容,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