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水贴,群联U盘之PS2251-67 SLC

楼主(2022-04-06):
        大家好,很久没水贴了。我今天要水一贴PS2251-67开SanGDisk SDTNPACHEM-016G SLC,这个片跟东芝TH58NVG7H2HTAK0是同晶圆的legacy SLC速度很蜗牛
直接上图吧

到量产完成。
上个量产完的信息截图

最后的最后来个跑圈

当之无愧的蜗牛SLC
各位看客撒点M币吧!

网友:
USB2.0正常速度...

-=-=--=-=-=-=-=-=-=-

网友:
3281好像也可,我试过9H2H,很OK

网友:
高手,群联的最不好搞

网友A:
群联的U控就是各种渣的,拆过颗粒就没见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联的U控就是各种渣的,拆过颗粒就没见过好

群联也有不渣的,问题是好固件不开放,很多都是黑片工具跑出来的U盘

网友B:
这速度太对不起slc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速度太对不起slc颗粒了............

它除了命长 本身就是蜗牛了 2307 3267我都开出来过

网友:
16G的,现在还值多少钱?还能作什么用?

网友:
量产教程怎么不发一张设置图片

网友C(2022-09-12):
楼主大哥,这玩意上3267速度能多少呢

网友D:
enmm
我咋就开不出

又开了一遍,还是报错,焯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mm
我咋就开不出

因为这个是跑的黑片固件 虽然能开速度很慢。黑片固件是97K 正片MLC固件113K TLC固件145K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是跑的黑片固件 虽然能开速度很慢。黑片固件是97K 正片MLC固件113K TLC固件145K ...

除了文件大小,默认文件名能否用来检查,固件是黑片固件或正片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是跑的黑片固件 虽然能开速度很慢。黑片固件是97K 正片MLC固件113K TLC固件145K ...
双贴美光32NM SLC 8CE,用什么固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贴美光32NM SLC 8CE,用什么固件好?

你用6XXX10 6XXX30这些试试
固件版本号规律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它除了命长 本身就是蜗牛了 2307 3267我都开出来过

你是用哪个版本开的,固件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哪个版本开的,固件有吗?

固件号不是在第五张图上吗

网友(2023-04-04):
我也来凑一下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哥,这玩意上3267速度能多少呢

双贴读写4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