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眼看不到手电筒的闪烁

楼主(2022-04-06):
无意中用手机拍摄手电筒照在地上的光斑,发现切换到普通亮度档,手电筒竟然在快速闪烁,肉眼直接看不到,这个手电筒有三档,强光档不闪烁,还有一档是快速闪烁。
另外拍摄了一个小的三档手电筒也是这样。

网友:
PWM调光,占空比

网友:
手电开着,手指在电筒前快速晃动,看见手指的轨迹是不连续的就是有频闪

网友:
PWM调光有闪烁。

网友A:
厂家为了节省成本一般都用PWM调光,PWM调光都会有频闪。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液晶电视机、电脑显示器、大多数廉价LED灯都是PWM调光,也就是说都是在闪的。

网友:
开关电源的DC-DC恒流

网友B:
便宜的手电都这样,只有最强档没有频闪,其他档位都闪,PWM调光。好的手电都是DC调光,没有频闪

网友:
PWM调光有频闪,很正常。

网友:
最亮档基本就是直通,不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手电都这样,只有最强档没有频闪,其他档位都闪,PWM调光。好的手电都是DC调光,没有频闪 ...

买手电之前用手机拍一下手电筒的光斑,看看闪不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手电都这样,只有最强档没有频闪,其他档位都闪,PWM调光。好的手电都是DC调光,没有频闪 ...

正品调光互眼灯也是DC调光的?

网友:
很正常,不要当看书用灯普好。

网友:
用PWM调光有闪烁

网友:
现在带调光功能的基本都是PWM调光,理论上就有闪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厂家为了节省成本一般都用PWM调光,PWM调光都会有频闪。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液晶电视机、电脑显示器、大多数 ...

不是节省成本,是LED的特性,不同电流下LED的色温会有区别,为了保证调亮度的同时色温不变,只能通过PWM调光来实现,频闪是因为频率低,频率高了一样看不到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节省成本,是LED的特性,不同电流下LED的色温会有区别,为了保证调亮度的同时色温不变,只能通过PWM ...

高频的情况下只是肉眼没感觉但不是不存在频闪。无论你感觉不感觉的到那个频闪依然存在。
至于说电流不同色温会变化,不知道有没有依据。反正我完了这么多年LED还不知道电流不同会影响色温。至少电流不同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显著的肉眼可见的色温变化吧,肉眼几乎感觉不出来的那种当我没说。

最后,我不相信廉价手电厂家会因为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色温变化而大费苦心的替用户着想而去用PWM调光方式。你信?

作为半个LED驱动生产者,据我所知,无论是低压直流(比如一节锂电池这种)还是220V的LED驱动,线性驱动都比PWM驱动成本高,电路也更复杂一些。当然,直接一颗电阻限流那种最原始方式除外。

网友(2024-06-16):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手电都这样,只有最强档没有频闪,其他档位都闪,PWM调光。好的手电都是DC调光,没有频闪 ...

请教大神,大概多少钱能买到DC调光的,还有您有没有推荐的手电筒型号,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