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宽度不足1厘米的JLink ARM OB 仿真调试器(打板+固件)

楼主(2022-04-06):
此版本JLink ARM OB基于X893/CMSIS-DAP修改;此版本JLink ARM OB使用STM32F072CBU6内部震荡,省去了外部晶振,PCB面积更小。此版本没有预留SW下载接口,可通过串口下载,下载前将背面BOOT0接高(详见PCB图),背面预留有RXD/TXD/GND方便下载,下载推荐使用ST官方串口下载工具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固件在GitHub - geekchun/Jlink-OB(也可查看附件解压后的jlink-ob-072-cortex-m.bin),下载完成后需要将BOOT0拉低或者悬空。 JLink ARM OB 更新了USB Type-C接口,好处是不用担心插反。可根据需要适当切掉尾部焊接探针或2.54排针。

焊接参考图

跳线参考

套热缩管前

套热缩管后

打板文件

固件

网友:
这个主控是啥啊

网友A:
不好焊接啊  这个是那种贴片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焊接啊  这个是那种贴片式的

UFQFPN封装,确实不好焊,不知道底部有没有上锡焊接。

网友:
看起来难度挺高的。

网友:
路过,看下新东西,好精简的外围元件。

网友C:
太小了,掉桌子上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小了,掉桌子上不好找

你可以加一个大盒子啊!

网友:
底部焊盘上一点点锡,芯片放上热风枪吹一下,芯片会自动归位,然后四边引脚用烙铁拖一遍。

网友:
小了也不是很方便使用吧

网友:
我还是喜欢JLINK mini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UFQFPN封装,确实不好焊,不知道底部有没有上锡焊接。

底部免焊,烙铁可以搞定,所有阻容0603兼容0805。

网友D:
还是103c8t6比较大众啊,这玩意儿除了刚入坑时撸的一个STlink好像用的这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103c8t6比较大众啊,这玩意儿除了刚入坑时撸的一个STlink好像用的这玩意儿… ...

现在一片STM32F103C8T6的钱差不多可以买三片STM32F072CBU6。

网友:
楼主设计的不错,但这个工艺对diy来说,难度大了点,还是找成品了

网友:
一个铁板烧搞定。怕什么。否则对不住DIYer

网友:
想弄个。。。科一想到我抽屉里那各种各样的link10来个。。。还是算了吧。。虽然心很痒

网友:
有没有便宜的合适的渠道买到靠谱的IC,要不没法DIY

网友:
拿手里的stm32f103c8t6板子 焊2个100欧电阻 刷个固件就ok了 懒得打板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