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算不上拆解的拆解锁芯

楼主(2022-04-06):
门锁钥匙丢了没办法开锁就用电钻打通了   现在有个没钥匙的锁芯想自己改改将就用  但是有个问题  这个锁豆的压片应该怎么拆啊  这是用废锁实验的结果 就是砸下来都是坑   砸回去砸不好就对折   拆是夹台钳用螺丝刀剃下来的   安装也是夹台钳砸回去的  感觉走了歪路  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办法分享下  谢谢

这个图上看  这个卡槽是燕尾的

顺便问下这种压豆的只能两侧打磨才能拆吧

谢谢各位查看  能给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最后一图用锯弓把那个弹子锯一个小口,用一字螺丝刀一拧。

网友:
真是黄铜来的。

网友:
以前拆锁,也是暴力拆。

网友:
我感觉二楼的方法靠谱

网友:
这种压豆只能从侧边撬出来

网友:
我只拆解过老式的锁....

网友:
换个锁芯把

网友:
这东西做出来就是为了防拆的,你既然已经拆了还想再装回去

网友:
一次性设计,暴力拆解,拆完只能扔

网友A:
预算合适情况下,买把新锁芯加些钥匙。焊接结构有利于防拆,上面一层像是焊锡等低熔点合金。

网友:
上面的不清楚。前几天刚拆了一个下面的这种常规锁芯,中间锁舌的两边各有一个卡簧,都取下来,锁芯就能拆开,
然后根据锁芯上弹子的长度,可以重新配钥匙。然后再按回去
弹簧、弹子拿个镊子,一个个放回去,然后从另一头,伸个差不多粗的管或棍子,把弹子 压下去,再重新对锁芯。
不用把外面的弹子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算合适情况下,买把新锁芯加些钥匙。焊接结构有利于防拆,上面一层像是焊锡等低熔点合金。 ...

没有焊接 不是焊锡  不是铝片   就是一个铁片条  拆的很费劲没办法无损拆   铝片的拆过很容易

网友B:
那个压珠若很硬质(如钢珠)可以在其间隔钻孔,然后撬下,压片可以推出或撬下,完了整理成角铁形状再压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压珠若很硬质(如钢珠)可以在其间隔钻孔,然后撬下,压片可以推出或撬下,完了整理成角铁形状再压上去 ...

感谢指点您说的推插位置是没错的  不过我是在台钳上搞得 用小螺丝刀剃下来的  特别费劲  我看有的大佬不上台钳也能搞下来  懵逼了  我拆的感觉特别紧啊

网友C:
咸鱼上的拆机智能门锁好便宜啊,问下这样的东西能用吗?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门锁难不难装,可以自己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的拆机智能门锁好便宜啊,问下这样的东西能用吗?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门锁难不难装,可以自己装 ...

不改孔位的很容易安装  智能门锁主要是要买防小黑盒的吧  有很多智能门锁不能原孔安装 要各种改  最好旗舰店问好了配套再入手

网友:
还是没有看懂

网友:
看看大神们怎么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