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维修插座有问题吗?需要如何改进一下更好?附电路图

楼主(2022-04-07):
无意间翻看很久之前的帖子有新进论坛的老铁问维修插座咋做的,付一张图,勇感觉有点小毛病?需要如何改进一下更好?

其实这里面想加一个24V1A的开关电源板,或者加个隔离变压器。 奈何成本受限阿。不经常用,太贵了总感觉不值当。

网友:
电流表用指针更直观吧。比如测电磁炉吧,变换功能的时候,数字钳表反应太慢

网友A:
给你一个成本低,功能多的。--
打造一个多功能维修盒:电力监测仪+USB平衡充+信号发生器+音频寻迹+LED检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015-1-1.html

看3楼,成本---
用了红包,有的不花钱,有的几毛钱,最多的也不超5元,整个下来15元多点。
不一一亮相了,弄个整图吧,也不需要看那么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成本低,功能多的。--
打造一个多功能维修盒:电力监测仪+USB平衡充+信号发生器+音频寻迹+LED检测
...

你这个帖子他要看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帖子他要看几天

他可以做第一版,除了灯泡,什么都不加,那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成本低,功能多的。--
打造一个多功能维修盒:电力监测仪+USB平衡充+信号发生器+音频寻迹+LED检测
...

刚刚好看完这个,功能确实多,漂亮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420-1-1.html
参考下我的

看着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