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个和syncthing绝配的迷你linux

楼主(2022-04-07):
这两天前后试了10个左右的minilinux系统,终于确定puppy最合适!
1.中文最简单。迷你linux的汉化真的让人奔溃啊,很多都是差在这一步
2.直接有syncthing的包,装上就能用
3.U盘启动,镜像小,大概500M不到的样子
4.功能全,浏览器很好用
其他优点待发掘中……

明天准备测试它的软raid1功能,没啥问题就可以用了。

话说puppy这系统真长命,记得我第一次玩minilinux就玩的这个,到现在还在更新

等全搞定了再上教程吧

竟然还能编辑,上来说一声,不要用puppy里下载的syncthing,要用官网下载的,否则版本太老了连不上

网友A:
puppy,算是linux世界里的一个传奇,它的用户安装量全球排名竟然久居前十位,甚至到第8位,一个小系统为什么能那么多人使用呢?不同的喜好者有不同的说法,我个人认为,主要有3点:
1、便携式,puppy可以很便利的放置在电脑硬盘、移动U盘、移动光盘上,可以作为磁盘里的分区系统(ext2)运行,也可以作为任意位置上(fat/fat32/nt)的一个文件运行。由于这个特性,它的用途就很多了,
很多网友说,这就是真正的口袋移动桌面系统。
它很安全,linux系统安全性是众所周知的,我还用它去杀过win下的病毒呢。
在可以电脑里一个文件夹里运行,可以放在任意位置,而且不会感染病毒。
它可以附属系统放在你的电脑、光盘、U盘的任意位置。
它可以用于维护电脑。

2、轻量式高兼容。puppy可以运行在大多数的PC上,特别是旧款PC的福音。
它的容量很小,英文版才130M,中文版150M。
它可以运行在内存上,有256M的内存就足够了,处理器有600hz以上,可以很流畅了。
所以,你可以在拿着它去朋友家的电脑上运行而不用担心驱动配置等问题。

3、功能齐全。文稿、表格、绘图、音乐播放、网页浏览、电影播放、通讯聊天、
我还拿它来PS制图呢。
其实,它的功能远远不止这些,只要你进入linux世界,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天地!

软件是根据优秀的puppy linux520微型桌面系统+中文化+QQforlinux+PPSforlinux+引导器制作而成。

软件自动适应win98/me/2000/xp/2003/win7,下载后点击即可安装。
完全绿色,安装后重启电脑后即可选择进入。可以完全卸载。不包含任何插件。

我的口号是带你进入linux世界,其实就是那么简单,这是一个linux菜鸟也可以马上体验的安装程序。

这是老站十几年前的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ppy,算是linux世界里的一个传奇,它的用户安装量全球排名竟然久居前十位,甚至到第8位,一个小系统为什 ...

可以一玩

网友:
十多年前用过puppet,最终还是选择了debian

网友:
感谢分享,明天也玩一玩!

网友:
习惯了apt,所以一直都是Ubuntu,轻量就也是debian系的

网友B:
老久老久以前用过。小巧方便。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体积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网友:
对Linux了解不深,曾经试玩过一个小系统,然后卸啦

网友C:
撸主确定还在更新么,我之前好像去官网看过好像几年没更新了....

网友:
对Linux不怎么了解,想学习一下!

网友D:
让楼主说的也想试试去了。

网友:
好象以前用过来熟悉linux,还专门刻录到光盘上,后来就用得少了

网友E:
直接内存WINPE系统就行了。这个的功能全有。就是体积2G左右。

网友F:
还有一个国人修改的~  VEKET  也叫 lucky8   还在更新的,中文化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国人修改的~  VEKET  也叫 lucky8   还在更新的,中文化不错

谢谢分享,有空看下,不过不喜欢全汉化的,linux全汉化容易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能显示中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内存WINPE系统就行了。这个的功能全有。就是体积2G左右。

PE能用sysc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楼主说的也想试试去了。

我是外网自动同步数据用的,有需求的可以去看看syncthing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确定还在更新么,我之前好像去官网看过好像几年没更新了....

确定啊,和ubuntu基本同步,都有20的版本了,不过只支持64位,要支持32位的最高版本是18,我用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久老久以前用过。小巧方便。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体积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

变大了挺多的,不过对于老机器来说干点小事情还是比XP要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