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佬:制作超级电容应急启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04-07):
纯新手一枚
想做一个auto***的那个样子的 启动电源,某鱼卖的都是大的那种,不方便携带拟购买

1、2.7V350F的超级电容 一组是6个,带均衡板,

2、电压显示屏
3、开关、鳄鱼夹

几点问题:
1、怎么判断是在给超级电容充电还是在放电状态呢。需要放电是接线位置是别的地方吗。
2、如何实现放电时蜂鸣
3、如何实现type-c或DC 给超级电容充电 是需要购买升压板吗?
有大神有图纸吗?感激不尽

PS:
这个人制作出来的有2个这种接头,完全没必要啊。

网友:
这个电容内阻太大,不好用。

网友:
没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A:
1、怎么判断是在给超级电容充电还是在放电状态呢?

我来回答:你给它充电时,它是充电状态,你要它放电时,它是放电状态。

网友B:
350F的有的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F的有的小了吧

只是拿来做辅助启动,不是北方。
autowit用的是 300  和 350 还是5个的。我想,弄6个肯定稳。
但是没有图纸 不会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怎么判断是在给超级电容充电还是在放电状态呢?

我来回答:你给它充电时,它是充电状态,你要它放电时 ...

继续回答:什么是充电时,什么是放电时。

网友:
一次启动可能就完了,测试才知道能启多少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继续回答:什么是充电时,什么是放电时。

继续回:什么是充电时,什么是放电时
继续回答:外接电源时是充电吧,去启动时是应该是放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回:什么是充电时,什么是放电时
继续回答:外接电源时是充电吧,去启动时是应该是放电吧。 ...

请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线路图对不对

这样通过一个两开的开关,左接通是给电容充电, 往右就实现了放电。

网友D:
我看过auto拆机视频,支持多种充电模式dc5-12v 和直接电瓶夹子充电,电路大概是经过一个H桥升压、稳压给电容充电,至于放电蜂鸣只需要一个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怎么判断是在给超级电容充电还是在放电状态呢?

我来回答:你给它充电时,它是充电状态,你要它放电时 ...

开始我也这么想。楼主楼下留言说是”辅助启动”用,那就是与电瓶直接并联固定在车上吗?那应该是:点火时是放电,启动后就充电,如果保护板功能优秀,那就充满自动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auto拆机视频,支持多种充电模式dc5-12v 和直接电瓶夹子充电,电路大概是经过一个H桥升压、稳压给电 ...

放电时还要加延时放电功能,这个咋实现呢

网友:
我的是6个2.8V3000F的,测试过不到9V启动汽车无压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开始我也这么想。楼主楼下留言说是”辅助启动”用,那就是与电瓶直接并联固定在车上吗?那应该是:点火时 ...

如果是种情况下,电容、电瓶就是:
车上用电的设备,用电量少于发电机的发电量时,是充电状态,
车上用电的设备,用电量大于发电机的发电量时,是放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种情况下,电容、电瓶就是:
车上用电的设备,用电量少于发电机的发电量时,是充电状态,
车上用电 ...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电瓶亏电了的时候,接上电瓶把电容充电,然后电压到了后,切换到电容放电开关,此时车辆打火就着车了。跟autowit功能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时还要加延时放电功能,这个咋实现呢

单片机控制mos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50F的有的小了吧

这是六串以后的容量,单个容量是2800F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六串以后的容量,单个容量是2800F吧

我还以为单个呢。

网友:
好家伙,我正在弄这个搭电宝呢,让你抢先了,先放个板子意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