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手上两只表+MIN-100C迷你电桥测试对比(优利德UT61E、日置3244-60))

楼主(2022-04-07):
手上两只表+迷你电桥测试对比(优利德UT61E、日置3244-60)),仪表一直吃灰,最近拿出来清灰,因此有了本帖。
优利德UT61E是2015年购于某宝,日置3244-60是日本朋友赠送,电桥是购于本坛友DIY的。没有高精度设备对比,数据准确性未知。

电源是无治的可调。下面测试开始,电桥都使用1K档位

无治电源开机、空载状态。

两个表一起测,空载5mV

设置1V

数据对比

设置2V

数据对比

设置5V

数据对比

设置10V

数据对比

设置24V

数据对比

设置40V

数据对比
感觉UT61E的数值偏低一点。这个表在本坛的保有量估计很大,你们的表测电压如何?

下面进行电阻对比加入电桥测试

一个3.9欧姆的水泥电阻 使用了相对值测量(去除了线阻)

日置的表没有相对值功能,因此4.4-0.5=3.9欧姆

电桥测得3.904

下面测一个约100欧的电阻

三表一起测,如图
下面测一个约1.5K欧的电阻

三表一起测,如图
测一个约2.2电容

UT61E表现可以

再来个47微法电容

电桥使用两种方法,直流放电法更加准确。
再来个330微法电容

测试如图
再来个2200微法电容

电桥貌似更加准确了

最后测试220V市电,其中日置不带真有效值测量,UT61E带

测试如何

这只日置小表表现不错。

网友A:
61E已经吃灰了!疯狂打磨,然,精度实在折腾不出效果了!现在都是用61E+。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E已经吃灰了!疯狂打磨,然,精度实在折腾不出效果了!现在都是用61E+。

UT61E用了6 7年了,一直好用,不是专业人士。没买61E+的动力

网友:
UT61E压箱底几年了,实在不想用。

网友:
很详细啊,哈哈

网友B:
UT33ABCD全有,加上一只61E,还有指针表,精度日常用根本不是问题,也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且如果需要高精度,表不是要定期较准吗、到期报废?不知大家有没定期较准,到期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33ABCD全有,加上一只61E,还有指针表,精度日常用根本不是问题,也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且如果需要高精 ...

UT33C 其实我有一个,不在身边,放在老家。这表迷你好用。
我自己就是个爱好者,不是专业人士。表没校准过。

网友:
日置的这个小婊子我也有

网友C:
但是你无法保证你电桥的精度,只能测个大概。

网友:
引用 楼主:
UT33C 其实我有一个,不在身边,放在老家。这表迷你好用。
我自己就是个爱好者,不是专业人士。表没校准 ...

是啊,UT33系列便宜实用,怎么拆腾着用都没事。

网友D:
很好的对比测试

业余以及绝大多数“实用”专业,这样的进度都是够的,个人认为,实际约有90%

精度要求高的,应该是仪表类专业,他们提供基本的标准,以及很少的那些特殊部门,必须高,而非实用专业(日常维护维修和检测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是你无法保证你电桥的精度,只能测个大概。

赞同

PS:另外好奇为啥有人天天比精度?工作需要?还是扯蛋?据我知道不同温度都能导致测量精度,这种比较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对比测试

业余以及绝大多数“实用”专业,这样的进度都是够的,个人认为,实际约有90%

楼主没有考虑温度变量。。。不专业,应该再测试不同温度下,同一个表测量值

网友:
小电桥真不错

网友:
ut61e的用户飘过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你无法保证你电桥的精度,只能测个大概。

是的,这个电桥只内部校准过,没有外部校准。主要是没有6位半高精度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

PS:另外好奇为啥有人天天比精度?工作需要?还是扯蛋?据我知道不同温度都能导致测量精度,这种比较有 ...

工作不需要,扯蛋的

网友F:
MIN-100C LCR测量仪(多波形发生器)

原来是这个迷你电桥,这个电桥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N-100C LCR测量仪(多波形发生器)

原来是这个迷你电桥,这个电桥精度咋样? ...

电桥精度未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