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假金仕顿牛屎内存,怎么搞,CBM2099A量产不过提示坏道过多

楼主(2022-04-07):
假金仕顿,芯邦CBM2099A,量产提示坏道过多。别人量产有FIX,我的没有。

求个专用搞牛屎的工具

网友:
成色都这么烂了,这真的还有必要修? 直接买一个新的吧,这U盘是给谁用啊?能拿得出手?

网友:
我去还有牛屎的flash

网友:
试试4 擦除+快速扫描,不行就低格3 AutoECC,这要还不行就风枪把晶圆拆出来当摆件吧

网友A:
FIX好像是表示扩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X好像是表示扩容过了

2CE 8M2M就是32G(34xxxMB带冗余的),FIX也可能是开了BIN级

网友B:
可以垃圾桶伺候了,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垃圾桶伺候了,老哥

别啥都垃圾桶......能做PE盘就做PE,能当挂件就当挂件.........这老哥是拿原装正片的开卡设置开邦定,能开过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