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与优利德的手持表哪个好?

楼主(2022-04-07):
当然是指一个档次的,个人感觉胜利的好象显示稳定一些,优利德的显示跳动。我用的表很少,不知这个感觉对不对?

网友:
胜利的没用过,优利德用过两个,以前一个没有跳动的现象,但很费电,9V从叠电池经常换,之后扔了,现在有个61E+ ,尾数跳动。个人感觉,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偏好购买最好

网友:
61E+是4位半,跳动是因为太灵敏?

网友:
差不多。
正规部门用mastech 老华谊的多一些。。。
当然强电有几个耐压更可靠的型号,甚至强电专用万用表会要求电流挡独立插孔,然后全都用硅胶加堵头通通堵死,保险管买来就拆了卖掉,或者厂家根本型号把电流挡全拆了。
也有用FLUKE,毕竟这个各方面都稳,特别是500V以上直流测试,必须要买好的。电流挡保险管拆了锁起来或者卖掉就是了。

20V以下个人用随便的,反正就看的大概,咋跳只要没有不正常偏差 ,不影响个人用。

网友:
优利德,胜利小表各一台,测个电压优利德马上显示,胜利慢半拍才显示正确电压。

网友:
建议海鲜市场358买ut61e+ ,不后悔,全档位电压保护

网友:
选优利德吧,终身保修的

网友:
用表的应该不会注意这点事,因为维修测量都是一触读数即过。
不玩表,等玩表的说下吧!

网友:
两个牌子都有。我选UT好些。当然还有福禄克压阵的:)

网友:
跳不跳跟牌子没直接关系

网友:
优利德红色的,胜利表黄色的,售后优利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