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银灿IS903的U盘坏掉 请求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2-04-07):
银灿IS903的U盘坏掉 请求大佬帮忙看看,这个U盘现在插在电脑基本没有反应,偶尔会提示USB无法识别,请问下这个短接点在哪,如果能刷希望能给我个工具,谢谢!

网友:
bga封装的双贴板

网友:
47 48针

楼主:
那我这个U盘可以刷吗,有软件吗

网友:
这个应该发到U盘去嘛。
有TSSOP的焊盘,你试着短接图中的几个脚插上去试试咯?

网友A:
怎么没有短接点呢?这个是哪儿来的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短接点呢?这个是哪儿来的盘啊?

是个HP256G的优盘

网友B:
连接图里的两个点或者方框里的I/O脚,参考3楼的图短接主控的I/O也可以

网友C:
这个主控发热厉害,也有脱焊的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U盘可以刷吗,有软件吗

https://www.jb51.net/softjc/566388.html 我在网上随便搜的教程。软件这个上面也有

方法是用镊子短接的同时,将U盘插入,直到电脑识别U盘时再松开短接。然后根据教程量产。

网友E:
是不是有些U盘量产是不用短接的?我之前量产了两个安国的,都不用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些U盘量产是不用短接的?我之前量产了两个安国的,都不用短接

不认盘才要短接,注意审题

网友:
原来如此,看来我那两个U盘坏的还不彻底

网友:
我上次的是主控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jb51.net/softjc/566388.html 我在网上随便搜的教程。软件这个上面也有

方法是用镊子短接的 ...

好的谢谢,我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图里的两个点或者方框里的I/O脚,参考3楼的图短接主控的I/O也可以

我正在努力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控发热厉害,也有脱焊的可能。

是啊这个真的很热,虚焊了怎么办得把主控芯片拿下来从新 焊接吗

网友:
虚焊估计要植球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