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一体机电源拆解维修+请教

楼主(2022-04-07):
公司的19V的电源,应该是三相电地线断路,造成220变380,这个知识之前是不知道的!!!!接到380V电源,所以烧坏了好几个,今天拆开一个维修,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
经过一番敲打,艰难拆开,发现压敏电阻爆炸了,陶瓷保险丝也烧断了。压面电阻旁边原件也烧黑了。
请问这个故障通常是不是更换这两个就能修好,其他的烧坏的概率大不大?

网友:
试着换一下这两个,再量一下整流桥

网友:
赚大了   可以搜刮这么多电源

网友:
还是找一个好的对比着检测一下吧,或者串灯泡试

网友:
这个需要再检查一下整流,电容,启动电阻,电源芯片,MOS管检流电阻等等,最好有一个维修插座。

网友A:
压敏电阻泄流烧了保险能大概率保护后级电路,测量一下高压电容端是否有短路就可以试机了,即使后级有损坏也没大问题。

网友:
高压侧三根管子伺候,这个电源舍得用料。

网友:
换了再说,很明确的知道了损坏原因,保安们以身殉职了,大佬们应该安全

网友:
既然都排查了,差不多这些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泄流烧了保险能大概率保护后级电路,测量一下高压电容端是否有短路就可以试机了,即使后级有损坏也 ...

好的 感谢各位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做工不错,很规矩的电源

网友:
电源的用料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