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WINRAR的两个问题求助

楼主(2022-04-07):
WINRAR在添加到压缩文件(A)时有两个选项

1、RAR和RAR4

这两个选项对制作的压缩包性能有什么影响,或者换句话说,在什么时候选用其一。

2、压缩方式 --  字典大小--32M

这个字典大小--32M,选大选小是为了提高解密难度还是有别的用场?

敬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如何选择最优的压缩设置

--------------------------------------------------------------------------------

当创建新压缩文件时,您都面对“压缩文件名称和参数”对话框的 常规选项 页的几个压缩相关参数。您首先需选择压缩文件格式,可以是 RAR, ZIP 或 RAR4。 ZIP 只适用于当您不确定收件者是否有 WinRAR 或其它能解压 RAR 压缩文件的软件时。不然的话,推荐您选择 RAR,因为它支持更多的功能和更高的压缩率。 "RAR5" 是 WinRAR 5.0 引入的最新版本的 RAR 格式。它包含很多重要的修改,如 AES-256 加密、更有效的恢复记录、更大的字典大小,较老的软件,包括老版本的 WinRAR,不能解压 RAR 5.0 压缩文件。所以如果您计划把一个压缩文件发送给其他人,选择 RAR5 需要考虑兼容性问题。 RAR4 是较早版本的 RAR 格式,它缺乏一些重要的更改如 AES-256 加密、更有效的恢复记录、更大的字典大小,这些变化由 WinRAR 5.0 在 2013 年以 RAR5 格式引入。有些较老的工具包括 WinRAR 5.0 之前的 WinRAR 版本,不能解压最新 RAR 格式的压缩文件。如果您希望创建的 RAR 压缩文件与此类软件兼容,您可以选择 RAR4 选项。

姑且不论压缩文件格式的优劣,下一个步骤是选择压缩的方法。您可以选择“存储”、“最快”、“快速”、“常规”、“较好”和“最好”模式。在“最好”方式提供了最高,但速度最慢的压缩,“最快”压缩性能最差,但速度最快,“存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把文件添加到压缩文件中,而没有任何压缩。“最快”可能适用于每日备份,“最好”用于 Internet 发布,“普通”用于日常使用,如压缩 Email 附件。

如果您是选择 ZIP 压缩文件格式,您的准备工作已到完成阶段。如果选择 RAR 和 RAR5,则有两个重要的选项影响压缩: 字典大小和固实压缩模式。

压缩字典是被压缩算法使用的内存区域,用来查找和压缩重复数据模式。大字典会很大程在度提高大文件,特别是固实模式中,的压缩效果,但它也会导致较慢的压缩速度和更高的内存需求。通常我们建议 RAR 格式使用 4MB 的字典,RAR5(RAR 5.0)压缩文件格式使用 32MB。您可以在 这里读取有关字典大小的更多信息。

压缩文件格式 (RAR, RAR4, ZIP)选择新创建的压缩文件的格式。您可以指定 RAR 使用最新的 RAR 5.0 格式,与 WinRAR 4.x 兼容的 RAR4 格式,或 ZIP 来创建 ZIP 压缩文件。取决于压缩格式的选择,一些目标格式不支持的高级选项将被禁用。如果您更新一个现有的压缩文件,此选项被忽略,WinRAR 会使用正在更新的压缩文件格式。

字典大小这是处理数据时用于查找和压缩重复数据模式所使用的内存区域的大小。较大的压缩字典有时会提高大文件的压缩率,特别是创建固实 压缩文件时。但是较大的字典也会降低压缩速度并增加内存的需求。
RAR 4.x 压缩文件最大的字典大小是 4MB。RAR 5.0 格式在 64位版本 WinRAR 中允许使用最大 1GB、32位版本 WinRAR 使用最大 256MB 的字典创建压缩文件。解压缩相对压缩需要较少的内存,所以在有超过 1GB 可用内存的计算机上 32 和 64位 WinRAR 可以解压所有字典大小的压缩文件,包括 1GB。ZIP 格式的字典大小固定为 32KB。
如果 固实 压缩文件的所有源文件的大小,或者非固实压缩文件的最大源文件的大小至少是字典大小的1/2,则 WinRAR 可以减少字典大小。这对减少内存使用率而不降低压缩率有帮助。

“创建固实压缩文件”选项在处理很多小的类似文件时,把要压缩的文件作为一个单独的连续数据流,会导致更高的压缩率。但是它也会导致以后压缩文件修改速度的减慢,增加压缩文件损坏时数据丢失的数量。此模式在 固实压缩文件 主题中有详细解释。

这是所有影响压缩率和速度的主要设置值。实际上,在每次压缩之前,您并不需要每次都设置它们,只需要简单地在默认 压缩配置 选择您喜欢的默认值。它可以在 压缩设置 对话框内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选择最优的压缩设置

非常感谢您的大力持之和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大力持之和帮助。

请去看帮助文件 ,或者说 软件 使用说明书。

网友:
对普通用户没有太大的差别,选默认的就可以

网友:
放弃它吧,已经被秒了,不须要字典的

网友:
我现在习惯用7zip。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