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LeTV 这玩意能有什么用呢?

楼主(2022-04-07):
CPU        Qualcomm APQ8094专业4K处理器,1.8GHz 四核 Cortex-A57架构+四核Cortex-A53架构 CPU
GPU        Adreno 430 GPU,第4代图像处理引擎MACE-PRO4,专业运动画面处理芯片Novatek72324
内存容量        4GB LPDDR4
存储空间        64GB eMMC5.0GB

网友A:
安卓盒子  核心板?  ,

网友B:
不会是乐视电视的吧?

网友:
挂小黄鱼换糖糖

网友:
乐视电视机的主板吧

网友:
乐视分体电视 超4 Max70的东西
这板子不在电视机主体上 而是在分体长条音箱上
老站还有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3356&page=1

网友C:
难不成相接个屏幕做MP4

网友:
这个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
性能不错,接口特殊,不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盒子  核心板?  ,

乐视超4max70主板的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乐视电视的吧?

乐视的智能家庭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不成相接个屏幕做MP4

想法不错,可惜不会玩

网友:
有点像Android平板主控板,还有联咏72324是MEMC自动补帧,把30fps低帧频,中间增加过渡图像,补偿到60fps。以前我试过SVP等补帧插件,有的占CPU,有的占显卡,要求装机配置足够好。

网友:
没有软件支持,啥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