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教关于滨江万用表的疑问,到底有多少个滨江厂家?

楼主(2022-04-07):
1.最近疫情结束,开始工作,比较忙,抽空摸鱼来求教大佬

2.到底有多少个滨江厂家,怎么有的是滨江,有的是宏昌滨江什么的

3.厂家是不是倒闭了,

4.简单看了看曾经的滨江万用表,感觉这个厂家做的产品不能说不错,但是挺用心的

5.同样规格型号的比如9205 9205什么的就是比别的厂家多一些保护,比如热敏电阻,熔断保险等等

6.集体我是不懂了,但是感觉十几年至二十年前这个厂家感觉也是和胜利一样挺积极上进的一个厂家,就这样不生不息的消失了

网友A:
有啥用,众仪自己说从84年就开始做万用表了!用料做工还不是那么回事。国产就那么回事

网友B:
我们这个族群整体上做事认真的程度与外族是有很大差距的,即使做同一件事。

网友:
一台万用表有的卖10元钱,有的卖几百元,肯定都是与元器件成本有关系的,价格低的都是用料差,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用,众仪自己说从84年就开始做万用表了!用料做工还不是那么回事。国产就那么回事 ...

众仪吹牛吧,84年那会有私营的仪器仪表厂吗?那时候说有无线电厂我还相信,会不会是那会的电视厂或者冰箱厂分出来的支部是众仪,何况那个时候公司名称都是高大上的,众仪也太小气了,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个族群整体上做事认真的程度与外族是有很大差距的,即使做同一件事。 ...

那您是没有说到点子上,搞垄断那是超一流的,这没的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是没有说到点子上,搞垄断那是超一流的,这没的说吧

这是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客观存在,都非常严重!

网友:
我们是市场经济,市场说了算,也就是价格说了算,谁便宜谁就卖得好,谁卖得好,谁就能活下来,谁就能赚钱。
怎么才能便宜,偷工减料啊,劣币驱逐良币就出现了。
说到底还是整体缺钱导致的,等实现共*主义了就好了

网友:
滨江应该没变,我05年买过一个9205,除了电源键不好,其他还可以,之前又买了BM91B,看起来还可以,不过小厂就这样了,贵了没人买,便宜的一堆人又说不好,这年头做万用表的也不好过啊,没法像手机一样的普及率就不会有啥创新

网友:
付张图不知对不对
深圳市滨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90年代初,知道滨江鸿昌,不知道有胜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客观存在,都非常严重!

开门,查水表!!!

-=-=-==-=-=-=-

网友:
滨江表倒是有几个,szbj。目前用的也是bm91,之前用bm99b
用着还不错,内里不说,外壳套子挺舍得下料的。

网友:
现在就只有深圳市滨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这个“滨江”了吧。

网友:
用过滨江的表,外观一般,内部设计还是很工整的,用料也不差,皮实耐用价格便宜,非常适合普通使用。

网友C:
滨江万用表还是很不错的,做工用料规范,皮实耐操,可惜外壳比较老气。

网友D:
滨江表做工不错,在芯片方案一样的情况下,布局看起来舒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滨江万用表还是很不错的,做工用料规范,皮实耐操,可惜外壳比较老气。

确实是德,滨江的里面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滨江表做工不错,在芯片方案一样的情况下,布局看起来舒服一些

尤其是7106 7129那一代的产品,就是比其他家布局用料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