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qc3.0直接诱骗20V有人做过吗?是不是使用1117 3.3V直接给D+ D-3.3V就行了?

楼主(2022-04-07):
坛子里有直接诱骗12V,或者0.2V步进可调的,但没有指出20V的,网上也没有。请问有人做过吗?是不是使用1117 3.3V直接给D+ D-3.3V就行了?

网友A:
QC3.0的充电器一般有20V么?

20V大多是PD协议的充电器吧。

网友:
想得美。需要时序

网友:
关键在于你的头子支持不支持20V输出。现在支持20V输出的很少很少。具体诱骗协议百度一搜就有了。

网友:
前阵子刚搞过,用的是65W氮化镓充电头,加一根PD诱骗线,直接输出20V到T12,用了一阵子了,挺好的。

网友B:
成品都是用单片机的,稳压管好像也行,要配合人工微动按一下,用定时器或者电容也能做出来。
反正都不一定稳妥,因为用电设备可能有电容,再次握手前要放电重置。
20V QC充电头没有的(几乎),配机最高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C3.0的充电器一般有20V么?

20V大多是PD协议的充电器吧。

QC3的B标确实有20V这个标准,不过支持的不多,手机头子几乎没见过。。    就是讨论技术时候有说,没见过实物。

网友:
英集芯有个芯片可以诱骗出来,你可以找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品都是用单片机的,稳压管好像也行,要配合人工微动按一下,用定时器或者电容也能做出来。
反正都不一定 ...

手机好像要到骁龙765以上才可以支持QC3 B标,但是又受电池的性能限制,开20V是否有意义。。

楼主:
1、手机在d+上加0.6v电压,这时充电器内部d+和d-是联通的,d-也是0.6v。
2、在1.35秒后,充电器断开d+和d-的联通,d-电压降到0,这时表示充电器支持协议。
3、接下来就是手机请求电压,并保持:
在d+加0.6v,d-加0v时,输出5v;
在d+加3.3v,d-加0.6v时,输出9v;
在d+加0.6v,d-加0.6v时,输出12v;
在d+加3.3v,d-加3.3v时,输出20v;
在d+加0.6v,d-加3.3v时,充电器进入continuous mode 也就是我们称的qc3.0模式。
而classA最高支持12v,classB则最高支持20v

注意:上电同时拉高下,复位qc充电器然后进入读取模式

网友:
那么高的电压我感觉意义不大,我的LG G6 V版快充的时候很快,但很虚用得很快,用5V 2A充满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但很实在很经用...

网友:
几元钱卖个成品诱骗器,带记忆可以多电压输出,好用。

网友D:
LZ先找几款支持20V输出的QC3.0协议的充电头给大家看看。(根本没有)
大功率的PD充电器是有20V的档位,可以诱骗出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QC3的B标确实有20V这个标准,不过支持的不多,手机头子几乎没见过。。    就是讨论技术时候有说,没见过 ...

是挺少但不是没有举几个例子
sw3518s支持 qc3 class b 20v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725-1-1.html
小米9充电头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32576.html
魅族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
qc3只能步进到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好像要到骁龙765以上才可以支持QC3 B标,但是又受电池的性能限制,开20V是否有意义。。 ...

没啥大意义了。
后来快充路线从BUCK降压,改成1/2电荷泵降压了。
也就8~9V这个样子。9V3A 27W.
手机 PAD要12V,因为用了电芯串联。本来电解电容输出9V也需要配16V,所以没啥成本增加。
20V我认为未来显卡或者啥一体机会用的多吧,那玩意不可能用手机充电头供电的。

我个人反正觉得手机20~30W已经非常足够了。甚至加个软件开关限制10W以上充电我都可以理解。
申请个专利,插上充电线,点三下闪电才会高速充电,否则就保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先找几款支持20V输出的QC3.0协议的充电头给大家看看。(根本没有)
大功率的PD充电器是有20V的档位,可以 ...

头子没见过有,芯片倒是有,手上有ip6518,sw3518都可以

网友:
faladay 做个极简20v qc诱骗器给T12供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8%AF%B1%E9%AA%97
qrut仅用8个元件把QC3.0充电头变成简易可调电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fpage=2&page=1
大神还说了组合键,按住up或者down,在拨动开关会出现某一电压,或者按住up+down也会出现一电压,不用一下下按。大神真棒

网友:
不行,要先给0.6V,1秒左右再切到3V。我之前发过帖子分立原件调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先找几款支持20V输出的QC3.0协议的充电头给大家看看。(根本没有)
大功率的PD充电器是有20V的档位,可以 ...

小米9原装充电器就是了,20V2A,我之前的帖子有诱骗输出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