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 飞利浦273E3L液晶显示器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22-04-07):
显示器27寸LED的、正常使用突然黑屏手电筒照屏幕有显示拆开后测量背光电压为18.82v请教一下坛友背光电压是否正常?保险管主滤波电容都正常

网友A:
看看点灯芯片有没有强制去保护脚。

去保护看看电压应该是多少。

去保护能亮,说明灯珠有坏的。去保护电压上升了说明板子保护了。

去保护电压还不上升,说明灯珠开路了,但是多组灯珠同时开路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B:
升压板再测一下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点灯芯片有没有强制去保护脚。

去保护看看电压应该是多少。

显示器是LED灯条的.刚才测量了变压器初级电压直流300V左右、次级无电压.奇怪了屏显示的5V电压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板再测一下电压多少?

三百零几伏测变压器次级无电压但屏幕显示5V供电又正常

网友:
我有个23寸的,屏幕pwm调光,忍不了,直接拆了背光电源,买了横流背光电源装上,几乎不调亮度了,但是不闪
你这个也一样,直接换背光恒流版得了,省的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百零几伏测变压器次级无电压但屏幕显示5V供电又正常

不是电源这里的高压,是上面一块绿色的PCB板。

网友C:
测量开机瞬间灯条输入端是不是瞬间有电压,然后就没有电压输出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灯条有问题,更换灯条就好了。首先要了解灯条供电的原理,才方便维修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开机瞬间灯条输入端是不是瞬间有电压,然后就没有电压输出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灯条有问题,更换灯条就 ...

电压从显示器通电开始一直是18.8v接灯条和不接灯条电压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源这里的高压,是上面一块绿色的PCB板。

绿色PCB板输入和输出都是18.8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量开机瞬间灯条输入端是不是瞬间有电压,然后就没有电压输出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灯条有问题,更换灯条就 ...

你所说的灯条输入端是电压,是指灯条LED+和LED-之间的电压?

网友:
木有见过正常时这么低灯条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灯条输入端是电压,是指灯条LED+和LED-之间的电压?

是的公共端和其他几条线也测量了黑和红橙三条线是18.8剩下几条线没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从显示器通电开始一直是18.8v接灯条和不接灯条电压都一样

没升压,应该是恒流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灯条输入端是电压,是指灯条LED+和LED-之间的电压?

是的,如果灯珠坏了的,直接量是没有电压的,要上电瞬间他会有个电压,恒流源的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公共端和其他几条线也测量了黑和红橙三条线是18.8剩下几条线没电压

18.82v

灯珠是6颗串联,几根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82v

灯珠是6颗串联,几根灯条??

早上拆开看了一下一根灯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拆开看了一下一根灯条的

厂家真是省到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拆开看了一下一根灯条的

多少个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从显示器通电开始一直是18.8v接灯条和不接灯条电压都一样

如果通电一直没变,多半是这个板子问题。